这么检查飞机上的轴承到了要换的时候

楼主(2008-08-28):
这么检查飞机上的轴承到了要换的时候了
怎么样的轴承是要换了 不会是等到很卡转不动了吧

网友A:
每次拆机时将轴承套在对应的轴上用手转动,发觉咯噔的久换吧!轴承顺滑的就不用换了!

网友B:
LZ指的是连接舵角的那个带轴承的球头扣吧(固定翼专用)。

网友C:
我基本3个月就都换掉,特别是轴上的轴承

网友D:
球头扣的轴承很容易坏吗?
我也想知道如何判断,因为我从来没换过轴承,相比之下飞机的寿命短多了,根本挨不到换轴承的那天,霍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