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通接收如何接陀螺仪?

楼主(2008-08-28):
普通标准4通道接收,如何接
陀螺仪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忘指正。
1通道接附翼
舵机
2通道接升降舵机
3通道接油门
4通道接陀螺仪
陀螺仪接尾
电机
?
是不是需要一个混控器什么的?如果用控来混控行么?
比如雷鸟改无刷之类的,是怎样接线的啊?

网友A:
这样接就可以,要注意陀螺仪上必须要有感度调节旋钮,因为接收机上没有感度调节的通道。

楼主:
请问需要混控器么?
用控上的混控是否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