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熄火了……进来给看看。给想想办法。

楼主(2008-08-29):
今早7点多一个人踩单车去飞翼龙。飞机捆车尾。车篮子放两个箱子(一个装控,一个是工具)。
飞一圈下来。桨破了一点。降落时被溅起的小石头打的。
没换桨照飞。马达有些震动。然后刚刚飞起,熄火了……
拿回来。加油加不起。。刚刚转一会就又熄火。。电池是没问题的。不过空转的时候却正常。还有。接通电源时候电调叫声好像比平时小了点。
高手们~。给看看~谢谢了!

网友:
查查是不是电机轴与电机转子间松动了。

网友A:
你确定电池没问题?
我觉得就是电池没电!
空载电流小,可以转;加上桨(还有点破,震动可能会大很多),电调保护住了。

网友B:
电调烧了

网友C:
电调低压保护了,可改设为降低功率模式一试

网友:
插头有虚焊,加负载后电流过大就断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电池没问题?
我觉得就是电池没电!
空载电流小,可以转;加上桨(还有点破,震动可能会大很多),电调保护住了。

电池昨天充满。才飞一圈。不会没电的。还有,我换了好的桨试过·还是一样。
空转时,我用钳子夹电机轴。都夹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烧了

烧了?不会吧~。舵机都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低压保护了,可改设为降低功率模式一试

怎么改?

楼主:
我用一组镍氢电,试试。由于这组电池电量不多,也是加大油门就熄火。但小油门可以平稳转。用锂电也是加大就熄火。但用镍氢的时候油门可以比锂电加多电才熄火。镍氢肯定不会比锂电多电量。
急啊~~。。。。大伙快帮帮我

网友:
我感觉是你的电机出毛病了,震动过大,把电机弄坏了,或者是电机轴弯了,

楼主:
轴是弯了点,但高速转没事的。之前都一直飞着来的。。。

网友:
是不是里边的线圈有坏的地方啊,拆开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调上的MOS管有缺陷了?我以前测试MOS时遇到过。
有缺陷的MOS,在G级PWM小的时候,也就是马达低转速的时候,还是可以控制住的。
一到高转速,G级立马不受控制完全击穿。可能引起电流过大,因为这时相当于短路,电调会自动保护。

我以前做试验时,遇到这种情况,多半都是最后MOS烧出一个洞才停下来。因为我的电路里没加过流保护。

建议你换个电调试一试。

楼主:
要是真的是楼上说的~》那完了~~。
又要花几十块大洋。还得等好几天~。

网友:
自己换芯片试试呗,只要有1个芯片有缺陷,就会这样的。
坏没坏可以量出来的。不过不拆下来也不好检测到底是哪个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是弯了点,但高速转没事的。之前都一直飞着来的。。。

汗啊!用排除法,先将电机换了,试试,如还是不行,就再换电调,再不行,把2个都换了,你不会只有一套电机和电调吧。

楼主:
ls.没有电机了。因为有个电机的线给我弄乱了……不会绕了。。
刚刚把马达拆了。更糟了。空转都是加不起油。加一点就熄火。。
接电源时马达叫声很小。会不会与这有关?
再问一下:到底是马达在叫还是电调在叫?我听好像是马达叫。

网友:
可能电机断线了,检查一下香焦头和电机线以及香焦头和电调线的焊接处是不是断开了,有时包着热缩管是不容易发现的,还有接收机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