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找得到可上6S的1700KV左右100g以下的电机?

楼主(2008-08-29):
由於想让450电直改用6S(22.2V)电池来飞,却还找不到合适的电机可用。
电调准备用 ZTW中特威带开关SBEC的50A电调。不知开关电源22.2V->5.5V是否真的可行?

请问有没有模友知道哪里找这种电机?可上6s,1600~1700kv左右,350W,50~100g皆可,谢谢!

国外已有 Outrage G5 采用 6S 来飞 450 级电直,效率很好,颇受欢迎。
http://www.outragerc.com

这颗电机 1600kv, 可上6s, 58g:
http://www.outragerc.com/home/detail.php?type=product&iPro=163

Medusa MR-028-040-1700V2                            1700kv, 350w, 100g
http://www.medusaproducts.com/motors/028-V2.htm

网友A:
自己都知道,还问?

楼主:
6S 飞450,是高压高效率的好策略。

国外讨论区有个分享是 6S/1300mah 飞7分钟,同样的3D,3S/2100mah只能飞4分钟。(虽然电容量相比是打了八折,但飞行时间打了六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都知道,还问?

是想问国内哪里有啊?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自己用原450 电机改不是就完了吗,那有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原450 电机改不是就完了吗,那有这么麻烦。

啊,可以自己改?可以冒昧请问如何改支持6S?谢谢。

网友:
理论上可以把电机拆开,把里面的线的T数和并联股数数出来,然后用同线径股数一半,T数一倍重绕就行,不过这样效率不是太高,因为定子6极马达本生磁隙大,只能说适合高速运转,效率不太占优势,可以直接购买直驱桨用的KV合适的电机就好了

楼主:
上将说:自己用原450 电机改不是就完了吗,那有这么麻烦?

看来自己改也很麻烦啊?还是有什麽简单的改机秘诀呢?

请问功率不变,电压倍增,Rpm/V 减半,应该怎麽做?

若真买不到6S小电机(350W~500W),可要自己改个来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lz这个国外的模友用的是内转子无刷电机吧,你去买个飞高内转无刷电机差不多性能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否可以呢??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1477

请问规格写的 3S~4S,可以上 6S吗?如果可以,那就太好了。

不知道电机的电压容许范围,是如何定义的?

(另外,连结内的电机是 1100KV 的,有 1700KV 的可选吗?)

谢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呵呵!再不行的话直接找人给你定做一个你所想要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再不行的话直接找人给你定做一个你所想要的电机

有辦法嗎?那好啊!

我要一個 380W~500W, 支持 6S(22.2v),1700KV,重量尺寸就如一般 450 電機的。

有朋友可以幫忙做一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0a3ce3639b55001bd447e34068beea4e.htm

网友E:
回复 网友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NvEo0QmK60 请问楼主是否知道这个录象中G5的具体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NvEo0QmK60 请问楼主是否知道这个录象中G5的具体配置呢??

G5 Flown by Steven Fox

Setup as follows

Prototype G5 with G-10 frame
Outrage XP 6s 1300mah 25c battery
Medusa 28-40-1700kv 11t pinion
Hobby Wing 40amp ESC
Hobby Wing BEC
Spektrum RX
HS65MGs
Spartan Gyro
9257 tail servo
Rotortech 350mm blades
13 +/- pitch
9 Degree Cyclic

Tached Head Speed 2780 RPM's

Average Hard 3D flight time 5.5-6 minutes before noticed power drop

楼主:
因为6S可以让450飞行更暴力,更持久,没有理由不支持!支持就要行动!

可以看看美国RCHeli杂志10月号Outrage G5的评测报导,证明6S飞450级电直的优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H:

问题是6S1P1300MAH25C国内有没有人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6S1P1300MAH25C国内有没有人卖哦??

这个好办,两个3S串连就可以暂时替代。

至少以前飞 EP-550 时,都是两颗 3S/2200mah(450) 串连飞的。
配对的两颗一直都一起用,充放电容量与次数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