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尾齿问题```

楼主(2008-08-29):
现在``陆续有模友反应180尾齿滑松等现象````````

在普通模式下猛加油或打开IDEL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松齿现象`````导致尾轴突出``````飞机自旋`无法锁尾等现象```````

这是180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弊端了```````

虽然我还没遇到过``````但据多模友反应此情况``觉得180不应该因为这个问题而让人觉得180有瑕疵```

现在我买了两根尾轴做备件````但有这情况````估计也只能把齿轮拿下来装在450的尾轴上使用了````````

希望SJM能在这个方面有所改进```````````

可以的话发个改进贴公布``````````

网友:
毛驴也有这个问题,帮他顶了。。。

网友:
没有作好测试就匆匆上市的后遗症啊

网友A:
完全可以用450的尾轴代替.已经测试成功.

网友:
这批就是测试机啦  ,呵呵 ,我已经做好了做小白鼠打算,主要是SJM的服务让我放心

网友:
白老鼠就是要冲当测试作用..我也是其中一个.

网友B:
目前测试结果,后来的玻纤桨比第一批好看多了。哈哈哈

网友:
要求sjm赶快换新尾齿轮。我的也不行。不能让我们第一批地飞机都趴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测试结果,后来的玻纤桨比第一批好看多了。哈哈哈

所谓“各花入各眼”,我就觉得第一批的黑色桨比现在的银色桨好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各花入各眼”,我就觉得第一批的黑色桨比现在的银色桨好看很多

第一批浆  较薄的那边 沾的不是很平整  有点翘起  也可能是我的个例

网友:
我的还好,好像火星那个也不错,其它的黑桨没见过,可能个体差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用450的尾轴代替.已经测试成功.

喔,可用 450 尾轴代替,那就不是问题了。

认同「塑胶尾齿之受力缓冲策略」的模友可以继续用原厂尾轴。

若担心滑脱,就改用450尾轴。

(不过,缓冲策略应该是指塑胶齿崩齿的承受力,缓冲应不是用尾齿滑脱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