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环奇948-10 的最简单改装--最终篇

楼主(2008-08-29):
前段时间上传了 环奇948-10 的最简单改装方案,去试船后,发现朋友们提出的几个意见,的确有必要加强。
一个是
电机
过热,8.4V下全速跑5分钟就可以烧开水了,不装水冷迟早冒烟.二个是
舵机
固定不是很牢固。三是
电池
靠后,点头严重。
回来后进行了第二次改进,买了2米的铜管装上给电机降温,重新做了个金属座固定舵机.电池前移至两个电机之间。
再次试航,全速跑完一块电池,电机的温度正常了,看来水冷效果还可以.点头问题基本解决,速度我也比较满意,很容易起划,比我想象的要好.毕竟没换电机嘛!
下面是最终改装照,希望能给新模友一点帮助.

网友A:
您这个船能跑多快?~
我之前用双550电机,速度也就是20左右吧
准备改无刷单桨了

楼主:
这个是双380,具体速度不清楚,感觉还不错.休闲一下足够了.这船不打算再改了,上无刷后点头问题很严重,达到一定速度后就很难提速了.以后再买个F1或双体的船上无刷,这个可以当救援艇.

网友B:
请问铜管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铜管可以到修空调冰箱的地方找到,有多种型号可供挑选。

网友C:
楼上哥们,我的也是这个船,这个算是全浸将还是半浸浆?

楼主:
从原装浆的形状来看,应该是半浸浆。

网友C:
多谢楼上的!

网友D(2009-08-03):
请问楼主你直接用铜管给电机降温,能不能说说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E:
楼主铜管多少直径的?原理应该是水从一头进,最后从另一头出。

网友E:
尾部铜管出口,一头向前是进水,一头向后是出水。楼主的办法又简单又实用,麻烦报下铜管直径,大约多少钱?还有找不到你的原来的帖子,请问是不是装了舵机接收机换了?

网友F:
请问楼主,这船用的是什么接收和电调?
车用有刷电调能用吗?

网友G(2009-09-0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51
这里有视频请看!第一个视频就是这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