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B的一些改造,图片

楼主(2008-08-30):
全图

安装的全无刷

细看,包括4合1,TheSteve转换器,苍穹XP-7A电调,改造后的好盈6A电调

看清楚点

主电调,尾电调和主电机

3.5g尾电机

尾变速组,将原来的齿轮组倒过来安装

这个有意思,尾杆很容易破,又贵,换成3mm的炭纤管,当然要扩孔

3mm的碳纤管和尾电机安装座

原碳纤管和3mm碳纤管对比

原来安装在主电机上的120电机全包散热片

需要改造下才能安装上,后来发现还是太重了,有2.8g左右,所以取下来了

再上一个4#3B全无刷的视频,失败了,是尾电调启动3.5g速度太慢,没有办法,失败了

期待下一次的改造

网友A:
你换一个控绝对可以飞起来

双无刷不能用原装控,用6EX,或FF9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无刷不能用原装控,用6EX,或FF9都可以

4#3B是2.4G的,只见能用华的控。你说的是没有混控对吧,其实只是取了PPM信号驱动无刷电调而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LZ你好象是裸体啊

网友:
无刷做尾电机缺点是反应太慢,稳不住,飞的时候要动作非常柔和才行,要无刷加变距才能适用,代价太大.我在4#试过,后改回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