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装完成的180

楼主(2008-08-30):
刚刚装配好的180,可惜不怎么会调试,飞不起来。大虾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的固定翼,嘿嘿:)

网友A:
舵罗仪固定座貌似反装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几S的电池?螺距多少?重量多少?
我的带3S 1000mAh电池445克左右,螺距最大12油门推倒75%可悬停。2S 1100mAh 100%油门刚能离地。

网友B:
原帖由
火星先生
于 2008-8-30 07:49 发表
舵罗仪固定座貌似反装了?
没错是装反了

网友D:
顶级配置。180螺距要大一点。悬停螺距8度,最大14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