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铝合金支架用什么工具加工

楼主(2008-08-30):
各位老大,俺初接触模型制作。因最近准备做一个机器人模型,
舵机
控制部分的电路已经完成了。
但是对,结构的制作一窍不通。
请问下图中连接舵机的铝合金支架用什么工具加工比较好,我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应该去哪里买呢?
另外,我在北京上地这边,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加工这种东西吗?

网友A:
哇塞。这样厉害啊。

网友B:
电磨切割,打孔,折弯的话可以用台钳,不过需要一点钳工技术,论坛里好像有自制小折弯机的帖子,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C:
做这铝合金支架比起这机器人核心部分应该方便很多,具备一点金工技术就能完成,比如:1.先下料打孔,2。可以外加工(折边机上加工)或手工折(把铝板底下垫上橡皮,用钝的凿子铁锤子加力),3。橡皮锤子整型
呵呵。。。

网友D:
简单的哪可以用雕刻机下料然后用折板机折就好了, 否则就全部手工 考验你手艺的时候到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指教,如果我要送外加工,那外面什么店里有雕刻机?刻字、招牌店里有吗?

网友D:
制作 标牌 的地方肯定有雕刻机,就是价格不知会是多少了。实在不行自己也可以做雕刻机吗!论坛里有不少朋友都自己DIY 雕刻机。

网友E:
LZ在上地啊,好像看过一个帖子。你附近就有一个,你PM下FANG,如果没记错,FANG知道的

楼主:
好的,谢谢。FANG大哥在吗?加我QQ:56901084,旺旺:redwolf010

网友F:
板金到回龙观制板厂可做

楼主:
老大你出现了啊,我现在就在回龙观住啊,制版厂地址呢。你有QQ吗,哥哥

楼主:
是在回龙观医院,万润家园附近吗?

网友F:
那是老地,新地二拨子在北京人家往里走过铁路200米.

网友G:
最漂亮的办法就是激光切割,折弯
其次是数控冲床,折弯
再就是电剪手工下料,折弯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回龙观制板厂好象是做电路板的吧?现在也做钣筋的活了嘛?

网友F:
做了几十年了.异形活基本手工搓制,活不太精致,但是几元钱的也干,这是北京最大的厂子了.

网友J:
呵呵.还是手工制作吧.比较能学到东西.哈哈全.

网友K:
买个大点的台钳,在钳口处做个简单压模就可以做了

网友D:
云版是老钳工吧 想的办法简单又实用。

网友L:
哇!这要用多少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