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的追踪现象?

楼主(2008-08-30):
什么是追尾现象?
什么是追踪现象?是一个意思吗?

当快速加油门后,尾巴锁不住,快速打转,叫什么?
当感度过高,尾巴高频率来回摇摆,叫什么?

哪种情况需要调整延时?怎么个对应关系?

老鸟请答。thanks,lol

楼主:
自己顶起来,lol

网友:
当快速加油门后,尾巴锁不住,快速打转,叫什么?
转速太底,降低大桨螺距,提高油门曲线或者是尾变距行程不够
当感度过高,尾巴高频率来回摇摆,叫什么?
这个就是追尾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快速加油门尾巴锁不住,快速打转。
原因: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不匹配,提速过程主(尾)轴转速提升相对螺距变化太慢。
调试:降低大桨螺距曲线或提高油门曲线。
2、当感度过高,尾巴高频率来回摇摆。
这就是追尾。原因: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不匹配。陀螺仪对尾巴的控制是一个“负反馈”过程。主(尾)轴转速较高时,尾桨效率随之提高,若陀螺仪感度较高则会因尾桨“过控”产生“振荡”现象,即所谓“追尾”现象。
调试:一般地,陀螺仪感度应与主轴转速相匹配,转速高则应适当降低感度值。应当按照这个原则,在试飞中检验油门常用控制范围的尾巴稳定性,对两条曲线分段细致调整,达到全程匹配,这样在应付突发情况下油门急剧变化时不会因“追尾”引起心慌、误操作造成炸机。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的解答,进一步,我想问问延时是什么意义?为什么舵机的反应速度慢了,却相反还要增加延时?这样不是更慢了吗?这样分析肯定不合理!
或者延时是针对于陀螺仪的信号采集处理过程,而不是针对于计算后向舵机输出信号的过程? 那么舵机速度的提高能在哪个环节改善锁尾质量呢?应该是输出信号执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