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减肥是个难题

楼主(2008-08-30):
东拼西凑,我的180重量一直无法低於400g,现在是420g,离原先幻想的理想目标320g,还有100g之遥。

现在目标是 370g,要克克计较,改用尽量轻的电子件,只是,还要有些资金计画来支持。

很希望我把机子减轻到 370g 後,厂方能推出 180LE,机身减重 50g,空机150g的。

这样,就能达到理想目标 320g 了。

是不是,可以请SJM组织一个180减重计画小组,从原先100个急先锋模友中,徵求试用。

因为厂家的 LE 版可以让许多模友减轻烦恼,善莫大焉矣。

网友:
支持, 但lz说到320g也不行的, 还是重
如果能减到全机260g左右, 就完美了

网友:
的确是个难题啊,我的是玻纤,现在减到422克已经无能为力了。

网友:
大幅减肥只能从结构上解决,到时候就涉及到鱼与熊掌的问题了。

180情况和325又有点不同,325的体积比较大,通过镂空来减肥并比较容易

180本身尺寸小,纤维板镂空的地方不多,金属结构上,实际上螺丝和轴承大小造成的结构重量是最大的——螺丝大了,相应零件尺寸也得大,而现在的螺丝和轴承是远远高于所需要的标准的——但如果把螺丝和轴承改小,我自己的观点是宁愿不改,毕竟我不想当钟表匠。

这就是鱼与熊掌的问题

网友A:
而且180普遍反应比同级别其他机型好飞,我个人认为很多结构用了大机型的标准是很重要一个原因

网友:
我觉得是设计取向不同。我飞这段时间感觉的确是个皮实的飞机。炸了也很好修。我平时忙,时间少,觉得这个机很适合我。而且我用4S电池飞3D,挺暴力,重量感觉还好。

网友:
建议出一个轻量的版本,同时也保留现在的版本,供大家选择。

网友B:
我的没减 也就 353 克,含电,不含头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而且180普遍反应比同级别其他机型好飞,我个人认为很多结构用了大机型的标准是很重要一个原因

老大, 这个问题不敢苟同
如果说180普遍反映比同级别的其他机型皮实, 还可以理解, 但如果说比其他的好飞, 那就有点儿夸张了
还有关于很多结构用了大机型的标准的问题
这样说来只要随便买一架450, 把大桨换成200mm的, 再把尾管截短, 换上180用的皮带
一架皮实又可以兼容450电子设备的200级电直就诞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减 也就 353 克,含电,不含头罩

都用了尽量轻的电子件了吗?这几乎就是模友能减的极限吧。

请问你的电装是怎样配备的?请分享一下!谢谢!

电池还可以偷个轻。减少飞行时间,容量小些C数大些。

或是慢飞航线就好....(那又为何而偷轻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 这个问题不敢苟同
如果说180普遍反映比同级别的其他机型皮实, 还可以理解, 但如果说比其他的好飞, 那就有点儿夸张了
还有关于很多结构用了大机型的标准的问题
这样说来只要随便买一架450, 把大桨换 ...

问题是有一个大前提要保证:就是改了以后飞行性能要达标

而且我觉得180有两个优点:一是450能3D的人用它也很容易3D;二是停悬很稳

当然起飞降落还是有小机“飘忽”的通病

网友:
ㄏㄏ...死命減肥得後果........可能就是不耐炸.....魚與熊掌擇其而一........看個人認知而定了........

楼主:
我个人认为,身轻如燕,也会比较耐炸。

何况,SJM的用料品质极佳,适当减肥不一定会变得不耐炸,反而更耐炸。

相信SJM的功力与经验,可以让180大大减肥且维持耐炸性,只是要更仔细设计,辛苦是会值得的,因为可以打造有史以来最完美的迷你电直。

而且,减肥以後:更好飞,飞更久,舵机要求降低,电机要求降低,电池要求降低,陀螺要求降低,成本降低,磨损降低,转速降低,安全增高,.....

网友:
减肥后,代价就要高了,金属材料要换,板材要换,电子设备要更精细,估计减肥后的机机要比现在贵个几倍,哪敢随便乱摔啊

网友:
把陀螺仪架拆了,陀螺背在2通道舵机上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把每个部件都分别称重?

例如:尾撑:7g, 陀螺仪架:?g, 主管:?g, 脚架:?g, 悬翼头组:?g....

(我的已经组装好,不好拆了。)

网友:
现在已经很好了。。。何必呢~~哈哈哈哈,其实追求是无限的,自己觉得合适就好了嘛。喜欢减肥的我也支持,百花齐放才好哦。哈哈

楼主:
呵呵,SJM180为甚麽叫180呢?若依据桨的长度,不是应该叫 SJM215吗?

(幻想...)

会不会是空机 180g,所以是 SJM180?

改用重量编号,那一些模友的 450g SJM180 就是 SJM450 了....呵呵。

网友:
过去叫180是因为设计的大桨尺寸是180mm
后来由于效率太低的原因, 把大桨加长到215mm

国外已经改名子了, 现在180 = 215

http://www.sjm215.com

个人认为应该吧大桨加长到250mm, 这样效率才能上来, 同样电池也能多飞会儿

楼主:
说得也是,400g以上的小机,还是用 250mm 大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