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

楼主(2008-08-30):
我的直升机重炸机机中修复后。我先开遥控,再接JJ的
电池
后,发现我的JJ它的四个
舵机
都在抖(就是乱动)尾舵机最为明显。时不时还会自动加油门(我的
遥控器
根本没动)。这个油门加得很小,就持续大概0。5秒。不会飞起来。要阁1~2分钟才加一次。这是
陀螺仪
过于敏感还是坏了?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如果会自动加油门,那和陀螺仪没关系(不能保证陀螺仪没问题),查查接收的问题,比如晶体是否松了,或者换个接受,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玩双发?
接收机有东西坏了,简单的先看看天线和晶体的可靠性如何。

网友C:
很可能是接收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