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油门时电调滴滴地响,电机只会抖动,断电后再试电调电机 ...
推油门时电调滴滴地响,电机只会抖动,断电后再试电调电机都没反映了

楼主(2008-08-30):
如题,各位帮下忙,多谢,推油门时电调滴滴地响,
电机
只会抖动,断电后再试电调电机都没反映了,换了电机也没反映,是电调坏了吗?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机,有可能是电调,只能用代换法试了。

网友B:
看来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C:
什么型号的

网友D(2009-05-07):
是不是油门没设置好哦,我的是新买的,也这样,看了一下文章设置油门,把油门推到最大,接电,开机,听到滴滴后迅速推到最小好像就可以了,我新手哈!!

网友E:
我上次把4380kv接到30A电调上面也是这样,估计是保护了

网友F:
设备应该没事,
暂时丢失程序,
有时, 过一会就好了,
或者换个其他电机临时接下,
如果能转,
再接回来, 就好了.

网友G:
电调损坏

网友H(2010-04-12):
电机要是有断线,电调就不会发声了。检查一下电机的三根线试试,要把热缩膜撕掉检查。

网友I(2010-07-05):
设置电调是不是非得接上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