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3S电池中有一片电压为0.01V了 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8-08-30):
我有个3S电池,1个月前冲了一半电保存没有使用。今天拿出来一量 居然有片电压0.01V,这片并没有大肚子,插上充电器能冲但是这片0.01V的特别热,其他2片都正常,不知何故
请问各位大虾们是什么原因?这个还有救么?

网友:
电池过放了,进不来算是死翘翘了。

楼主:
哦 谢谢LS的朋友, 看样子是没得救了,顺便问下 坏的锂电该怎么处理?直接扔垃圾箱么?好像不安全。谁能告诉我个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吃的话 我送给你 邮费到付。PM我地址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LS的朋友, 看样子是没得救了,顺便问下 坏的锂电该怎么处理?直接扔垃圾箱么?好像不安全。谁能告诉我个好办法?

寄回厂家,邮费到付

网友:
留起来。不过要保持好电压。到以后难免也有坏的(没恶意),可重新组合起一组新的3S!

网友B:
笨蛋,把欠压的那块单独用手机万能冲冲电,冲到3.2V以上就可以取下来整块用平衡冲冲了。这种原因可能是温度的变化引起的,里电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笨蛋,把欠压的那块单独用手机万能冲冲电,冲到3.2V以上就可以取下来整块用平衡冲冲了。这种原因可能是温度的变化引起的,里电的通病。

真的可行么?
但是我整块接上去,其他2充满块断开了,可这块还是冲不上去啊 0.3A的小电流 冲4个小时才0.12V,又不敢用大电流。。。那我在去冲冲看~

网友:
改成7.4v的用

把坏掉的那片剪掉,然后把留在电路板上的头直接短路就是7.4v的电池了。注意短路的线一定要和电池的输出线。

楼主:
谢谢 各位啦 决定改 2S了 但是那片废掉的 还是要处理呀~。。。

网友:
能救起也是殊废了

我先暂时收着,等有专门的回收方案再处理

网友:
将坏电池去掉,重新组成2S电池使用。依据LZ描述,此电池可能是内部短路,需要报废。

网友:
支持吞掉,强身健体

网友:
完蛋了,换一节,要不然另外两个也得牺牲!

网友:
2S也是可以的,另外的两块可以留着.新买一块了.
现在也便宜,你可以QQ281112040,他家的可以.
你可以问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