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我前天和朋友一起航拍的视频,效果不错,看后保证不吐

楼主(2008-08-30):
视频设备和飞机都是我朋友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负责飞行。最后一次拍摄我还做了几个筋斗,一帮在车里看屏幕的人都晕了!
进口480线摄像头(2.97mm超广角镜头)+国产杂牌2.4G 1W无线视频传输+USB视频采集盒(D1压缩效果)=11XX元,连接笔记本电脑监视及录象
可惜这种USB视频采集盒软件输出的视频文件太大,又没有软件转换,只有屏幕录象但是效果比较差.除了视频传输和动力共用一块电池产生干扰,实际效果比较完美.
启迪翼龙无副翼,电机2408-21,7060,20A电调,3S2200电池,图像发射机和动力电都用一个电池。中油门,5~6分钟后测量电压正好3.8V左右

第一段视频

第二段视频
以上飞行视频无删节

网友:
无线设备是我装的,那天我光负责拍照。super0777 负责飞行,因为我的飞行技术实在很菜,拿电固当直机开,哈哈
需要清晰视频的加我QQ: 27710

网友:
视频比较清晰~

楼主:
这个视频还是经过屏幕录象录制,然后绘声绘影10编辑再上传到土豆的,质量打了折扣的,原版效果非常的好!

网友A:
广角镜头不爽,失真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角镜头不爽,失真太大了。

这种广角镜头角度太大有鱼眼效果,一般1/3CCD配用3.6mm或者4mm的广角镜头变型就小些。如果做成头部随动的话用6mm或者8mm镜头接近人的正常视角,那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
感觉象是杨利伟在太空拍的视频.....

网友B:
麻烦lz报点数据
飞行油门多少 单次飞行时间多少 合计飞行时间 飞行高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lz报点数据
飞行油门多少 单次飞行时间多少 合计飞行时间 飞行高度多少

飞行油门大部分在1/4到1/2之间,1/2油门就可以轻松爬升。单次飞行时间基本在5~6分钟。飞了四块电。飞行高度没有GPS所以无法回答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河南哪儿的?我是郑州的。这段视频是哪儿拍摄的啊?

网友:
好玩 不过还是晕
哈哈

网友D:
录像设备卖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行油门大部分在1/4到1/2之间,1/2油门就可以轻松爬升。单次飞行时间基本在5~6分钟。飞了四块电。飞行高度没有GPS所以无法回答

5~6?我看你不是2200的电池吗?50%的油门 总共飞了多久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我看你不是2200的电池吗?50%的油门 总共飞了多久阿?

每块2200的电池飞5~6分钟,图像发射机和动力共用一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录像设备卖不

视频设备你找我朋友吧,他QQ: 277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河南哪儿的?我是郑州的。这段视频是哪儿拍摄的啊?

我在河南信阳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块2200的电池飞5~6分钟,图像发射机和动力共用一块电

如果说除去那些设备呢?因为我的配置和你一样 我在想有没有必要买个2200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