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不锈钢可以淬火吗

楼主(2008-08-30):
我闲来无事做了一把不锈钢水果刀,抛光完后挺漂亮就是不够锋利,可以淬火吗/提高一下硬度,小弟也是新来贵论坛的,各位前辈请多关照!

网友:
好像可以,但淬火后会生锈!!!

网友:
不锈钢有很多种材质,如果做刀具应该选用马氏体不锈钢,4Cr13这样的材料。
手术刀就是这个料,即不是很脆又有硬度。

网友:
^_^   440C就可以淬火  硬度60以上  是很好的刃材

网友A:
我来说说

标准不锈钢国标是1烙18镍9钛,不锈有个特性,就是越淬火越软,刀具建议用3烙13刚性好,还有点比教重要,就是钛是有毒的,常用的白刚碗,是不含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不锈钢国标是1烙18镍9钛,不锈有个特性,就是越淬火越软,刀具建议用3烙13刚性好,还有点比教重要,就是钛是有毒的,常用的白刚碗,是不含汰的

钛有毒?谁说的?

网友:
做刀去这个论坛http://www.knifriend.sh.cn/forumdisplay.php?fid=7

网友:
钛有毒? 白钢碗?

我从火星来?

楼主:
谢谢诸位,谢谢提供网址的朋友

网友:
要看是奥氏体还是是马氏体的不锈钢了。四楼的说的对。用sus440c不错。用水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