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雕刻机做完了。

楼主(2008-08-30):
以林大夫的设计为蓝本稍加修改,加大了行程。

我的汽车防盗器的遥控坏了,加工一个外壳,废物利用。

还不错吧!!

网友:
手工 艺人

网友A:
请问雕刻机都能干什么啊,可不可以用来当作切割机来切飞机模型的轻木片啊,充当激光切割机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雕刻机都能干什么啊,可不可以用来当作切割机来切飞机模型的轻木片啊,充当激光切割机来用

一般小型的CNC雕刻木头压克力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类似有的螺旋桨什么的就不好处理了,需要4轴甚至5轴来处理

楼主:
切割翼肋之类的还是很好用得.

网友B:
LZ你好 咨询个小问题,我买了林大夫的套件 有个设想加一个轴,主要用于雕刻圆柱体的表面 根据您的使用情况看 这样容易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硬件加装很容易,但是软件、刀路我不到应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加装很容易,但是软件、刀路我不到应该怎么做。

看过一个类似的帖子,大概的意思是圆柱体的周长是Y轴.但是怎么实现的不知道,能不能当雕刻圆柱体的时候把y轴的控制线路接到旋转台(暂时这么定义)的步进电机上(通过硬件或者别的什么切换)。

网友:
lz的雕刻机做了多少米?

楼主:
pvc 175元+步进电机70元+光轴250元+控制板130元+电磨50元+螺丝等50元,一共花了大约700-800元全套。电源没算,因为我是与计算机公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好 咨询个小问题,我买了林大夫的套件 有个设想加一个轴,主要用于雕刻圆柱体的表面 根据您的使用情况看 这样容易实现吗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vc 175元+步进电机70元+光轴250元+控制板130元+电磨50元+螺丝等50元,一共花了大约700-800元全套。电源没算,因为我是与计算机公用。

怎么和计算机公用啊,难道用雕刻机的时候把PC的电源拆下来?

楼主:
不是拆计算机电源,是从电脑里面电源空闲的插头上接出5v、12v,这样电脑开雕刻机有电,电脑关雕刻机电源关,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