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了!!!

楼主(2008-08-30):
今天在家调好60#试飞时失控了....配置是.GL
电机
电调.三个ESKY十字盘数字机,GY401 辉盛9G.TDF9通遥控加PCM接收.
刚起飞无问题.飞了几秒后.JJ自动加油.我已经把油门拉到最底了.JJ还是一直上升.最后炸了.损失了大浆,其他无事.
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失控?怎样解决?用带UBEC的电调会不会好点?
注:我这个T9以前未有过失控记录..

网友A:
天地飞的 控............
我飞了两天就卖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接收机天线有碰到金属的地方啊,接收机的天线如果碰到金属就容易抖舵失控

网友C:
有可能是接收机的晶体损坏.

网友C:
上次是飞电固,PCM灯乱亮,后换接收晶体,故障消除

网友D:
把晶体焊上试试。

网友E:
机机不能离遥控太近就可以~太近,接收器的红灯会常亮~表示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