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cf该用什么电池

楼主(2008-08-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600cf应该用什么
电池
啊?6s1p的可以吗?如果可以,那应该是多少容量和多少c的啊?

网友A:
6s1p的可以,容量至少4200mah(要不飞时间太短放电能力也不足),c数的话,悬停15c够,3d至少得20c以上,15c的太勉强了,我用3e12c的2200mah4个飞倒悬,个个大肚

网友B:
我用的6s1p 4200ma 15c电池,还不错,打算上20C 4800ma的

网友C:
6s1p 5400ma 25c

网友D:
有谁试试 a123 7s2p的 就是重量上重一点.

网友E:
国外玩鸭托的人,一窝蜂的用3S+4S=7S 来玩鸭托600,用回原装电变(:
有点像玩PC搞超频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指的是磷酸铁锂吧

网友F:
磷酸铁锂3.2v*7=22.4v,不算高

网友E:
大暴龙老实点现实点 改飞8s4200MA以上的电池吧
哈哈朋友台大暴龙用TP6S 5300AM来飞航线电池温度也挺高的。

网友H:
10S1P可以用吗?

网友I(2009-01-03):
7s2p,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头罩能否带上????

网友J:
刚试了一下7S2P A123电,三排5、5、4,装阔大罩没问题,重1100克,还没飞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K:
LS的上张PP 吧 期待试用效果

网友L:
我是4400MAH 2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