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50的电机改成哪种无刷好

楼主(2008-08-30):
现在有个船是550的电机,速度也就30公里吧。想改成无刷,速度在40-50就可以,要配哪种无刷电机和电调。无刷的型号我是一点不懂,请前辈赐教具体的电机和电调的型号。

网友A:
那要看你的預算咯,你沒說預算怎麼配啊,貴的也有,便宜的也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預算咯,你沒說預算怎麼配啊,貴的也有,便宜的也有啊!

呵呵,便宜的吧,数百元吧

网友A:
先說電機吧,你的船多長?

楼主:
60厘米长。还用原来的3300毫安的镍氢
引用 网友A:
先說電機吧,你的船多長?

网友A:
電池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
用28系列内转无刷,3000KV以上就行了。

楼主:
7.2的,充满8.4
引用 网友A:
電池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
電調要80A的!

网友:
那就B28L 4000KV以上

楼主:
谢谢啦。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買便宜的就有興耀華 飛速達 中當的就飛高

网友:
估計不超500!

楼主:
电机、电调都一个牌子的吗
引用 网友A:
買便宜的就有興耀華 飛速達 中當的就飛高

楼主:
多谢二位赐教,各处寻货去了

网友:
你可以到TAOBAO 上看看。

楼主:
淘宝上的 < GS原厂正品B28系列内转子无刷电机(有3850KV和5100KV的用哪种) >   可以吗?能沿用550的水冷套吗?

电调还没找到,电调需要水冷吗?

网友:
B28的电机比较小 550的水冷套用不了 跑船的话电机电调都要水冷,安全点!

楼主:
再给推荐款电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给推荐款电调吧

星星的125A电调,

网友B:
为什么电调都推荐这么高电流的呢?我看有些推荐的电机最大电流45A,但是推荐的电调确在80A以上,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