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XD2212..很热..请问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31):
我的XXD2212电机..连续工作两分钟左右..

温度就能把热溶胶溶掉了..请问..这么热..正常么..?

拿在手上..还勉强抛一下..拿一下..!!

这个温度..正常么..?

网友:
是否浆配大了................

网友:
多大的桨,电机KV是多大的,电池是多少的

网友:
桨,电机,电池,电调一定要配好,不懂的可以先问一下老鸟.电机这么高温,容易退磁的

楼主:
桨是8060桨..KV1400..电池3S 1300mAh 15C..

网友:
不要用热熔胶来固定电机或者接近电机的东西。我想你说的融化估计是软化,热熔胶稍微一点温度就会软化的。

网友:
对了,8060感觉有点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配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60直驱浆还可以....    如果是那些 减速浆就大了/..
.

是这个情况。

其实不需要极限拉力的话8040都足够了。

楼主:
感觉8040有点吃力..50米以上高空+大风..再往上爬生就有点难控制了..

楼主:
今天在60多米高追一只鹰..油门推尽都追不上那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在60多米高追一只鹰..油门推尽都追不上那鹰..!!

你在哪里飞,有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60多米高追一只鹰..油门推尽都追不上那鹰..!!

动力还不够快,我的飞机都比鹰快。还有,热熔胶怎么会碰到电机呢?是不小心滴上去的?那应该先擦干净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8040有点吃力..50米以上高空+大风..再往上爬生就有点难控制了..

你飞什么机型?到底缺拉力还是缺速度,这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飞什么机型?到底缺拉力还是缺速度,这是个问题。

他那个机型不对,飞不快的,要飞快,机翼要窄,要后掠。

网友:
XXD的2212 kv1400我曾经装在800mm的小蜜蜂上.用2S的电.用8040的桨飞可以50来度爬升.后来上了支7060桨几乎可以垂直爬升.全机重两大概超过500g.

网友:
7*6 7*5 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里飞,有鹰么?

在广州的郊区飞..飞的时候刚看到一只鹰..

拉力可以..就缺速度..塞斯纳就是郁闷..

50'米高空爬升速度稍微大一点就失速..!!

楼主:
不是爬升速度稍大..

是爬升的角度稍大..就失速..

不知道是高空风大还是怎样..!!50米跟10米应该空气稀薄程度不会相差太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