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豚壳 V3 能用么 ?

楼主(2008-08-31):
看到 TB 上有卖 50左右
V3 能用 么

网友A(2008-12-01):
v3要用海豚壳的话要换:v4机架+海豚电池架+海豚后轮组+齿轮B组件,感觉划不来。

网友A:
v3跟海豚的齿轮B组件不通用的

网友B:
v4跟海豚的齿轮B组件通用么,灯装哪

网友C:
原帖由
梅杰
于 2008-12-2 08:44 发表
v4跟海豚的齿轮B组件通用么,灯装哪
同问~!

网友D:
不可以 需要换很多东西 就象楼上说的 不合适

网友E:
V3改海豚不太划算,但是需要更换的配件实在太多了,首先楼上的大吓说的则是对的,,,但是拉杆也得换,但是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我之前所改过,则用拉玛V4的改成是海豚,但则是得到淘宝店店主,"美天心悦"热情的帮助.改得很成功,飞行也不错,在此,还要说声谢谢.谢谢她热情的帮助,如果有需要把拉玛改款的朋友,则去咨询一下她吧,,,
http://store.taobao.com/shop/xshop/wui_page-cat-361033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