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箱重锤的油管。。。。。。?

楼主(2008-08-31):
今天飞我的600NP 下来后发现主油箱里油还有一半,可副油箱的油已经见低了,很奇怪,拆开看原来是主油箱的重锤油管破裂了,导致重锤吸不到油,还好发现副油箱的油没了及时降落,要是在天上吸不到油就挂了~~我的飞机飞了100个起落了,一直没检查重锤油管,可能长期泡在油里被腐蚀断了,在这提醒大家记得常检查重锤油管,要是天上突然断了就完了~~。  另外想请问重锤油管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普通的油管太硬了,无法弯曲,在飞机俯冲时吸不到油,有人说可以用输液的那种管子。请问用什么代替好点~~

网友:
我都用进口油管!!!

网友:
要使用邮箱专用油管,但有两个可技巧共君参考。1,使用专用油管后在邮箱和重锤与油管的连接处外侧再包裹一段油管,可大大防止油管最容易的破裂处,但依旧建议经常检查。2,主油箱可用质量好些且稍软的普通油管,油管不宜过长,但副油箱要使用专用油管,也可保证正常飞行。

网友:
建议一定要用细油管啊。亚拓原厂的大概几十块一包。最好买HIROBO和KS的。
我曾经因为用了粗油管,多次自旋翻时吸不到油严重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