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缺少的几个实用功能

楼主(2008-08-31):
DX7总的说来性价比很好,当然功能和更高档的比起来自然有不足,这个就不多说了,显而易见的。

说一下用来一段时间后感到缺少的两个功能。

1. 自动计时。DX7有计时功能,但不是自动的,每次都要自己按右边的+或-键才会启动。实际使用中当然经常会忘记。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计时的功能。我用了很多年的FF8都有把计时和油门联动的功能,只要油门大于预设的值,计时就开始,油门小于预设值,计时就停止,非常方便。

2. 方向舵独立微调。大家知道用锁尾模式时方向舵的微调和副微调都要放到零点,以免被陀螺仪当作操纵杆的输入。这就要求飞机在速率模式下要调得很好,才能在飞行中用速率模式。但即使是一次调的很好的尾推,在不同的环境下飞行或者过来一段时间后,总还是需要做些微调才能在速率模式下保持方向。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允许陀螺仪锁尾模式和速率模式用不同的方向微调。没有找到更好办法前只好适应控的欠缺。

网友:
买了DX7 有1年了还没有怎么用过,学习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DX7总的说来性价比很好,当然功能和更高档的比起来自然有不足,这个就不多说了,显而易见的。

说一下用来一段时间后感到缺少的两个功能。

1. 自动计时。DX7有计时功能,但不是自动的,每次都要自己按右边 ...

有点不同意见,
1,计时功能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方向舵可以用微调吗?如果用锁定式的陀螺,你调了微调还能用吗?
3,个人觉得jr的设备主要是功能开关是不能随意设定功能!不知道dx 7是否可以,没有用过!
4,jr的设备摇竿动作有延迟,不知到dx7如何!

个人意见!

网友:
DX7的市场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同意见,
1,计时功能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方向舵可以用微调吗?如果用锁定式的陀螺,你调了微调还能用吗?
3,个人觉得jr的设备主要是功能开关是不能随意设定功能!不知道dx 7是否可以,没有用过!
...

futaba的计时既可以手动也可以和油门联动,适合比较懒的人。。

dx7有方向舵的微调键,还有通过菜单执行的副微调。方向舵的微调使用起来比较特殊。锁尾模式下不能用微调(有的控如果中点脉冲不准,还是需要微微调一下,要不陀螺仪会认为方向杆有动作);速率模式下,如果机械调得不是非常准,通常需要用适当微调才能保证机头方向。

dx7用的软件就是jr的,基本上jr有的缺点它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