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舵机成这样了,怎么办?

楼主(2008-08-31):
我的450三个
舵机
都是成这样了,换齿轮?还是换舵机?换舵机需要注意什么?(我是新手请老鸟赐教)

楼主:
等待回复!!!

网友A:
ESKY8G舵机扫齿很多。。淘宝上有齿轮组卖 好像8块一包。。可以多买几包备用!

网友B:
早点换个金属齿的吧

网友C:
有米,又嫌更换舵机麻烦的就上65MG吧

网友D:
换金属齿舵机

网友E:
65MG也老坏!

网友F:
换齿便宜

网友G:
ESKY8G舵机不适合450,勉强可用,但易坏,有米用65或202,没米就用辉胜吧。

网友H(2008-09-30):
怎么不用7.5g的数码舵机呀
也是这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