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的抗风性真不是盖得。

楼主(2008-08-31):
今天V4到手,在家里轻松控制在1米见方范围内。兴冲冲拿到楼下,结果舵打到头了机机也不往回飘。正纳闷,突然意识到是风吹得?可没感觉到有风啊,平心静气,凝神感觉,才感到一丝风意,晕倒。结论是,拉马的抗风性根本就是等于零。

网友:
LAMA一下是打不回来滴,要松开,停一会,再拉到头,一次一次的来,这样就会回来的,不然就算你拉断它也不会回来

网友:
本来就是室内机,你非要室外飞

网友:
逻辑混乱

楼主:
刚才第一次炸了。在路灯下飞,全杆后退飞行,结果莫名其妙掉下来了。黑咕隆咚的没看清,好像是桨碰到东西了,或者打浆了?落地后平衡杆飞脱了,拉断了A桨座上的小球头(幸亏还有另一边的可以替换),失踪了一个机壳固定胶圈。基本没什么损失。
另外我的拉马向左转灵敏,右转迟钝,什么问题?
还有,我的V4也有间歇性的瞬间掉动力问题。大家都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V4到手,在家里轻松控制在1米见方范围内。兴冲冲拿到楼下,结果舵打到头了机机也不往回飘。正纳闷,突然意识到是风吹得?可没感觉到有风啊,平心静气,凝神感觉,才感到一丝风意,晕倒。结论是,拉马的抗风 ...

一看标题吓我一跳,一看内容同病相怜。。。。。

网友:
间歇性掉动力和电池有点关系,估计是电池不行。

网友:
我的V4也有间歇性的瞬间掉动力问题

感觉是失控

网友:
应该不是失控吧,先看下齿轮,有没有磨损。lama的齿轮是最烦人的,老是坏,坏了就影响飞行,很不爽

楼主:
全新机啊,电池绝对没问题,电压很均衡,飞到空载3.7V左右的时候还能2|3油门不亮红灯。齿轮也没问题,才5个起落,不可能磨损的。

网友:
电压低了就没升力啦~~~V4舵机的行程就是小,我玩的是V3~~~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第一次炸了。在路灯下飞,全杆后退飞行,结果莫名其妙掉下来了。黑咕隆咚的没看清,好像是桨碰到东西了,或者打浆了?落地后平衡杆飞脱了,拉断了A桨座上的小球头(幸亏还有另一边的可以替换),失踪了一个 ...

全杆后退飞行-------上下打浆了

网友:
LAMA 不抗风,还容易打桨。。

网友:
拉吗,本来就是室内机,那个喊你拿到外头去飞的

网友A:
建议拆了A浆,保留平衡杆,然后调整4合1上的“Proportinal前后电机比例.

再试下,抗风应该好多了

楼主:
少了一半功率,能飞起来吗?而且电机岂不是死的更快?没了A桨,B桨的扭矩谁来平衡?

网友:
又是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拆了A浆,保留平衡杆,然后调整4合1上的“Proportinal前后电机比例.

再试下,抗风应该好多了

你可以试下看能不能飞。

上下浆是为了互相抵消陀螺效应。一个力都没有了能飞么。。。。

拿飞机出去飞的肯定没有看说明书。无论是HIROBO还是ESKY的都已经明确说不要拿出去飞。。。飞的时候不要对着风扇或者空调。。。。。

网友:
呵呵,都需要抗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