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6平衡电压,请教!

楼主(2008-08-31):
小弟目前将两个3S
电池
串联后组合成6S1P,即2200mHA 22.2V,并将平衡头改为7针,但由于事前两块电池电压不同,导致充电后其中3片为4.18V,另3片为3.86V,经说明书指导,将其设置为Balance充电模式,但速度极慢。
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更快的办法将这6片电池电压平衡呢?

网友A:
先充3片到差不多满再平衡

网友B:
先充到一组已经充满,,正在平衡的时候(高电压显示*号)的时候取下来,单独把没有充满的那块补下火...可能是最简便快捷的了,但还是麻烦,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