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起飞问题

楼主(2008-08-31):
我的016起飞时候油门加大开始尾巴向右自选,怎么调整啊?拉杆没用,桨没反,
陀螺仪
正常。。。。

网友A:
慢推油门,要将尾浆的转速上来

网友B:
锁尾陀螺? 看看中点是不是调偏了

网友C:
这个很笼统,可以肯定还是没调好,要么就是陀螺仪反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