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受跟百特700毫瓦发射有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8-08-31):
搞了架
滑翔机
搞
航拍
,用的大红鹰的2次变频接收跟百特700毫瓦发射有干扰,请问哪个高人知道人家搞定这个干扰问题.谢谢

网友A:
做屏蔽有一定的效果
所有舵机,舵机线,电调,电线,全部用锡箔包起来,发射机尽量远离接收机,有一定的效果.,以上是飞机上的屏蔽工作,说白了就是把飞机上除了马达主体以外,所有的设备和导线全都用锡箔包起来(接收机天线除外).
地面上需要注意的是,视频接收机要远离遥控器,最好3-5米.
国内无线电管理不规范,用1.2G,某些地方信号很烂,比如我这里,不得不换2.4G,国外推荐是用900的,1.2G都不推荐

网友B:
4个频道都试一下,找出干扰最小的频道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今天把36兆的换成72兆的接受但还没试,控用的是4VF我感觉有点悬,

网友C:
我用PCM的没问题啊
我用PCM的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