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刷电调为什么都看不到图

楼主(2008-08-31):
我想自制无刷电调,别怀疑,本人学电子的
没图也行,我是不大确定电调工作原理,知道了原理应该还是不难。
大家看看我说的原理对不对?
航模用的电调是无感电调
遥控器传送过来一个PWM信号,也叫脉宽调制信号吧!(也可能是模拟电平)(就是这点不太确定,不过极有可能是pwm)
然后通过单片机进行分析,得出相应的转速,驱动电机
原理上来说就这么简单,但实际上制作还是不简单的!
有几个问题是有点难度的:
1、启动过程,没有霍尔,启动时,单片机“不知道”转子是否跟上了单片所发出的驱动信号?即转速是否同步,这个可以在试验中慢慢休正,并通过软件检测!
2、与马达相对应的KV值如何处理,我看到坛子里面许多电机都是配驱动电流,也就多少A的电调,没有KV值,那么,电调应该还要有跟踪电机转速的能力。这可以在启动过程和启动过程中确定!
3、超压与低压检测,这个用普通的单片机也能做到,增加两个稳压二级管就行。不知道专用芯片是否集成这个功能?
4、能量回收,不知道这个功能有没有?无刷电机的功率如此之大,自感强大,特别是无动力飞行和刹车时,动能不能浪费啊!
5、倒车,飞机可能用不上,车船还是用的上的!没有霍尔也一样。不知道现在的电调有这功能没有?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和设想当中的问题,请高手指点。我觉得做航模要尽量DIY才有意思,那才真的叫玩模,要不就是买个玩具。有啥意思,拼拼装装的。
我搜索坛子和百度还有GOOGLE没看到电路,无法确定其真实工作原理,请有图或者知到真正工作原理的高手指点,我会及时把自己的制作过程和方法上传给大家分享。

拜谢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研究结果!

网友:
无刷电调其实是程序比较难写,而且难于调试!基本上是不怎么可能的!也不知道楼主的实际动手能力怎么样!也不是想打击楼主的信心,论坛里有人自己DIY过ESC的。程序是比较复杂啦!我也是想自己DIY一个,只可惜其中牵及非常多的知识与技术。但可以帮你顶一下

楼主:
凡事总要试下嘛,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
但现在问题是少资料啊,如果有别人做过的图,和程序下行修改,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实在不行,我还有绝招,说穿了可能一文不值,而且还会招来很多板砖,不过对DIY来说,还是挺省钱的!
先试着做个单片机的吧,不行了再出“绝招”

楼主:
我晕,回档了,我和王清华的贴子都没有了
王兄,你说的那个网站啥网址来着
那天不记得收藏了!

网友:
呵呵,没有了就没有了嘛。
我那天好像讲的是:www.ouravr.com   打开那里的坛,再打开:四轴区 就可以找得到的。
那个网站不错,代码公开了才能加“Cool" 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精”。无需注册也可以下载所有资料。
那个德国的C版电调程序对DIY来说值得借鉴。

楼主:
嗯, 我后来搜到了,的确不错,谢谢啊
先仿一个吧,把他的程序思路理清再说!

网友(2008-10-07):
关于调速器的一点意见

个人认为如果自己做的话,应该更加完善:
1、功率方面,可以用耐压高、通过电流大的电容,价格差的不大,自制成本可以降低。
2、你的控制电流脉冲是否与电机旋转匹配实际上是不需要考虑的,因为电感是无缝的,只要存在脉冲,你的电感始终会推着转子(内外转子无所谓)。
3、控制电机的转速是最难的环节(个人认为)因为我们没有测试转速的工具,只能是根据电机的参数确定电压、电流(工作电阻是浮动的)确定电调的匹配,总之个人认为电调是容易的。
本人是学通信工程和软件工程的,电子方面仅仅是本科的时候学过,所以如果不对,请大家指出,共同努力,diy的精神。另外我一直认为大电流的调速器的价格高的离谱,模友的辛苦钱不能白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