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450 阻力太大了,好费电。。

楼主(2008-09-01):
450已经100多个起落了! 现在发现 大浆阻力太大了, 严重影响到悬停的时间。 一个
电池
只能悬停 4 多分钟,太郁闷了!
配置:450 3700KV
RCE-BL35X
电调
电池:亚托25C *1 飞跃 20*1 花牌 15C*3
电调设置 1-2-2-2-1
0 38 68 85 100
45 60 70 80 85
螺距
-2 +5 +9
主轴轴承 单向轴承 轴承套 尾传动组 今天都刚换过了! 没装尾巴 还是故障依然啊,(不装尾巴 ,用手空转大浆,只能走3-4圈 就停下了,正常不?)
谁能帮帮我为什么呢!!!!
轴承上应该上什么 润滑油呢? WD-40 ? 还是?

楼主:
各位大大帮帮忙, 给点意见啊!!!!

网友A:
用手空转大浆这样测试不准吧,有可能是电调有刹车功能。
可以检查一下齿轮间是否太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检查了下,调了下马达和大齿的间隙! 还是 故障依然!
我没装电池

网友C:
皮带是否过紧?

网友D:
用手转大奖,在皮带没有安装的情况下至少转个10来圈
各个轴承和主轴垂直么?

网友E:
是否是油门设得太高了,大桨转速过快,这样非常耗电.

网友F:
轴承千万别上WD40,不然油会被洗光的!!!

网友G:
68和85改为 65 80 看看

网友H:
我的悬停点油门才开到55%,你试试哦。

网友I:
主要是:皮带,3轴,还有下齿跟翻转轮,主要就是这些,有一个地方卡一点加起来就不顺畅了
楼主说静止的状态下,用手推动阻力大跟油门曲线螺距没关系,纯属机械问题。

网友J:
应该把飞机重新拆散再装
肯定是上下两个主轴座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K:
我的也是,总是找不到什么地方阻力大!

网友L:
我的机机也有这中情况,电机下来非常热~

网友M:
电机拆了,皮带拆了,转一下,是不是够滑,一点一点仔细查一下

网友N:
你的电机费电

网友O:
强烈建议检查一下主轴定位孔是否偏心。

网友P:
换一套冰大的推力轴承主轴座会好一些

网友Q:
还是存在发热严重的问题啊

网友R:
这个问题很容易判断,先取掉皮带检查,如果大桨仍然只能转几圈,那就是主轴承座和尾驱动的问题.反之就是尾轴有问题啦.不装大齿轮转主桨,如果顺畅就是尾驱动齿轮的问题啦.另外检查一下尾轴轴承,尾桨是否转动顺畅.

网友G:
很多时间静态转和空中转不一样
检查主轴时不装桨夹,用力拉着主轴转转,看有没有涩感。

网友S:
你逆时针转,就是不带电机转,如果还是这么卡,建议单独检查轴承和主轴座,不带皮带只有这2样会影响到顺滑的。

网友T:
桨这么低?4分钟?

网友U:
全换冰人的,尾波箱轴承、尾传动齿轮组、主轴座,单向轴承。装皮带稍用点力都十个圈了,阻力大也就是这几个地方的问题。

楼主:
轴轴承 单向轴承 轴承套 尾传动组 带轴承 今天都刚换过了! 没装尾巴 还是故障依然啊,(不装尾巴 ,用手空转大浆
都是刚换新的 原厂件的。 瞬时针转动的, (电机不转的)
不装 中齿轮可以转7-8圈, 装上中齿 装4-5圈, 再装上尾巴套件 最多就转 3-4圈!!
看
来要换 冰人 尾传动组 试试看!!
大家 都用什么润滑油 在轴承上???
搞定JJ, 一定发图 庆祝下!!!

网友V:
你是怎么定义飞了4分钟就不能飞了,飞机在点头了吗,还是怎么,如果只能飞4分钟,很多种因素都可以导致飞机出现这种问题,飞机机械上不顺滑,阻力大,或者是电调的设置,螺距,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W:
我的固朗都同病相憐,泜飛四分鐘下來电過放,电調燙手,电機手都放不下。
群醫都束手無策,現在換到一屋都是电調电機。病况依然!

楼主:
问题 解决了,
哎, 换了好多的东西!!
今天测试了下, 悬停 11 分钟, 下来 3.62V
总结下 解决的办法!
1 单向轴承 位置没装好!

网友W:
朋友可否說來詳情,換了什麽,怎找出原因,大家分享

网友X:
装配要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