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746怎样补强?

楼主(2008-09-01):
昨天刚到手了一架蓝宇746,我的第一架JJ,先兴奋下……

但是昨天在安装的时候,不小心就把机翼末端碰掉了一小块,
只能用泡沫胶补上(心疼啊……)

想请教各位老师,746的机子如何补强?用普通透明胶带可以吗?

网友A:
主翼前弦侧弦贴一条纤维胶带就行,其它不用补强。

网友B:
机身也要拉一条或者两条碳纤加强..

因为机身也有断开两节的可能..加强了后..不容易断开..

我的蓝宇747就是..我用竹签加强..

下面加强了..只断开了上面..到了竹签部分..就没有断开了..也比较好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也要拉一条或者两条碳纤加强..

因为机身也有断开两节的可能..加强了后..不容易断开..

我的蓝宇747就是..我用竹签加强..

下面加强了..只断开了上面..到了竹签部分..就没有断开了..也比较好修理..

原本是打算买747的,但是老板那边刚好没货,就拿了这个74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翼前弦侧弦贴一条纤维胶带就行,其它不用补强。

多谢指教!

网友C:
这个飞机主要是起落架要加强,方法:把起落架装好后,拧紧螺丝,再用力掰下来,带基座一起下来,然后用速干环氧树脂灌满凹处,把起落架再重新粘上即可。机身可全身贴膜,就是透明的玻璃胶带(找宽的、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主要是起落架要加强,方法:把起落架装好后,拧紧螺丝,再用力掰下来,带基座一起下来,然后用速干环氧树脂灌满凹处,把起落架再重新粘上即可。机身可全身贴膜,就是透明的玻璃胶带(找宽的、薄的)。

感谢猎鹰,请问用宽的透明胶带可以吗?
纤维胶带暂时还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猎鹰,请问用宽的透明胶带可以吗?
纤维胶带暂时还找不到……

可以

网友:
没图,没见过这是什么机机...

网友:
起落架超嫩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