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的尾巴是否可以用到火狐200上?

楼主(2008-09-01):
看了180的结构照片,其中尾巴的一些零件ms和火狐200尾巴有些像,像尾推的S弯和尾桨夹。
最近火狐200的尾桨夹在飞行中脱了两次,连尾桨都一起飞了,怕怕的,想换个金属的,以前有人用sjm400 v2的S弯和尾桨夹可以替换,不知道180的是否可以?有没有XD可以比较下。谢谢!

网友:
SJM180的尾管比EP200的要粗很多,直接使用的话,这个你需要动手解决,另外一点就是SJM180尾齿模数比EP200的少,尾桨面积比EP200的大将近1倍,这个也是要考虑进去的,以上解决了,用SJM180的尾巴替换EP200的不是问题,所以,你自己看吧,呵呵,有需要的话,我晚上可以给你上个对比图你看看。

楼主:
谢谢系统的详细回答,可以的话上个图看看,有机会就去搞个sjm180的尾巴回来研究研究,还有现在配件开始供货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系统的详细回答,可以的话上个图看看,有机会就去搞个sjm180的尾巴回来研究研究,还有现在配件开始供货了吗

呵呵,客气了,你看看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