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新手直接上亚拓450好吗?

楼主(2008-09-01):
我有一架艾特猎鹰处女航就炸机了,但是我飞三通的室内机很好。打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要上一定要上亚拓450,其它的好难玩

网友:
以前是亚托没错。不过现在一些别的品牌也很不错的,而且价格很实惠。

网友:
YT的说明书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先飞LAMA  再飞450!~

网友:
要飞电直,至少从450开始。不过是不是一定要YT?那就不一定了,坛子里金属件的兼容450那么多,而且新手炸机机会比较大,什么YT、GL,最后都变成了四不象。坛子里最近出的闪客450、飞越450都不错,性价比极高,何必要在意那个牌子??以上纯粹个人看法哈,板砖就免了哈!

网友A:
新手必须YT,老手可以考虑其它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必须YT,老手可以考虑其它牌子

笑话。。。

网友:
直接买450飞 现在可以选的牌子很多

楼主:
呢么在淘宝上搜不到机啊

网友:
450吧。买配件自己慢慢装,哈哈。反正后面你也要经常装。

网友:
新手买便宜点的450比较好,因为没有不摔机的新手

网友:
450现在配件很便宜~

网友:
建议楼主延续渐进,从简单的入手。

丘比特, 004是两个很好的入门选择。

如果倾向于室外的飞行则丘比特是首选。

而且丘比特的原长可选配改装件较多。

另外这类机型价格和维护成本都很低。

网友:
450空机才五六面块钱,也不是很贵.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必须YT,老手可以考虑其它牌子

除了亚拓,维英、固朗、菲克耐斯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丘比特全套锂电池版也就不到500,镍氢电池的004也是500多点吧。

450全套再廉价也要2-3千,还不会装不会调,个人认为不适合新手。

网友:
直接上450,好飞~~~

网友:
我还是先来个004吧,

网友:
踏踏实实的亚托450,省心好飞。

网友B:
如果自己研究安装,就亚托,亚托的说明书确实不错,如果有老手带,可以配个便宜实惠的

网友C:
不要直接上YT
循序渐进是任何事情的根本和规律
建议先练LAMAV3,再练450或者四通单桨。
摔机的机会每天都会有,所以选个容易飞的和维修成本低的很重要。
即使再有钱,也不能天天烧钱飞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