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180螺距卡死了!

楼主(2008-09-01):
我的科学怪机180终于装好了,突然发现螺距卡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十字盘不能上,被卡在最低处,不知道有谁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十字盘中间生锈卡住主轴了,顺便上图看看我的机机

网友:
首先··布線讓我嘆為觀止··

再次··0704A這樣裝··肯定飛不了··這東西要打豎的··

最后··你說你的十字盤問題··就應該特寫個十字盤上來··別人才好分析··發JJ的全身裸體照沒用哦···

网友:
布线很新颖啊

网友A:
~~~~~~~~~~~~

这陀螺装的。。。。。

陀螺分平装和竖装,0704A是竖着装的

电调 和接收机 可以装大腿内侧  好看点 , 电池板下面太浪费啦 (*^__^*) 嘻嘻……

楼主:
这机之前装得我我烦了,买的辉盛也有一个问题,之后换了,开始用西安接收有干扰,现在换2.4g了,经历时间太久了,昨晚看着烦,就胡乱先装起来再算,哈哈,十字盘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昨晚试喷了wd40,今天还是动不了,晕死了,有资深的模友可以解答吗....

楼主:
昨晚称了一下,总重是480克左右.......估计是电池和电调还有接口的地方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陀螺装的。。。。。

陀螺分平装和竖装,0704A是竖着装的

电调 和接收机 可以装大腿内侧  好看点 , 电池板下面太浪费啦 (*^__^*) 嘻嘻……

我现在才知道0704A是要竖着装的,哈哈,电调 和接收机 装大腿内侧容易和电机碰到,难看一点就算了,哈哈

网友:
这样摆,其实还蛮好的。看起来率性,且散热佳。拆装捆绑电池时不必太小心翼翼。

不过,重心会不会偏後呢?

若重心不对,飞行癖性会不利控制。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大桨的引导杆从剪形臂的槽里滑出来,顶着了

网友:
卡死。。。。是不是主轴上有伤啊

网友:
我知道,是你那个弯形拉杆从球头中滑落到球头杯里面了,重新扣入球头就好了。

楼主:
卡死的问题解决了,0704A竖着放有要求吗,是同机身平衡还是垂直啊.....

网友:
0704A竖着放,与主轴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