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怪异问题想问问··XXD的30A电调·

楼主(2008-09-02):
油门拉下来最低点至少迟了秒才可以停止,转速还是比较高~··请问那位大侠遇见过·

网友:
没有设置有们最高和最低点!!

网友:
副油针贫油吧?加大点试试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到位阿

网友A:
电调啥时候有副油针了啊?  啥时上市通知俺一声,俺也买个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啥时候有副油针了啊?  啥时上市通知俺一声,俺也买个来研究研究

太过幽默了··

网友:
是惯性吧.......

网友:
调副油针,贫油了,追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