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组装到一起可以做电焊机了吗???谢谢

楼主(2008-09-02):
输入220V   ,输出分别 2组 12V , 24V, 36V  。直径是2毫米的铜线。

  有1000瓦的功率。4个2极管就不知道是多大的了。

能装成小电焊机吗??能焊小材料吗??

  这2个组装到一起可以做电焊机了吗???谢谢

这个组装到一起可以做电焊机了吗???谢谢

网友:
可以做压焊机,电弧焊机要有一个电感绕组。

网友:
电焊机至少要5KW的功率, 你这应该是工业用的变压器吧!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

多大的电流,电压......................???

如果12V   .1000W/12=83A电流  够吗???

83A能用2毫米的直径的电焊条吗??

请哪位懂的朋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这应该是行灯变压器,直接用2.5的焊条就行,但只能焊一两根就热的不能用了。我试过!要想长期用必须得加个电抗器,才能达到电焊机的陡降特性。

网友:
次级太小 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改?? 把2毫米的铜线换粗??

网友:
换成扁铜线就OK 了

网友:
再改成直流的焊机 我看到你那有二极管 呵呵 在论坛搜寻帖子 就有怎么改的

网友B:
如初、次级都是2毫米的线可以试一试做小件间断短时间电弧焊
把图片中的四片角铁夹去掉,改用硬些的四条木柱夹住
次级36伏和12伏串连,初级根据电流情况加保险丝。接头要铜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初、次级都是2毫米的线可以试一试做小件间断短时间电弧焊
把图片中的四片角铁夹去掉,改用硬些的四条木柱夹住
次级36伏和12伏串连,初级根据电流情况加保险丝。接头要铜螺丝

为什么要改成木柱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改成木柱夹?

嘿嘿,因为侃见便携的电焊机都是这样作的

网友:
我看这是一个自耦降压启动箱里的,自耦变压器,它好向有两个抽头,不分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作电焊机很危险的,他是从绕组中直接抽头的。

网友:
先好好看看

我看也是一个自耦变压器,主\次线都是一样粗,如果是,只能重绕

楼主:
这样可以吗?

初是1毫米的铜线。次级都是2毫米的,两边一共有6组12V的线圈。

由于变压器上有6个12V的线圈。

1 个方法 。用6组12V的并联在一起可以用吗??每组是2毫米直径的铜线。

2个 方法  用2个3组12V的串联,就可以得到24V的

不知道12V  电压够不够??

网友:
还是买一个吧,不到300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啊

网友:
我有个自耦变压器,可是用万用表测试初级线圈,电阻只有不到6欧,请问正常吗
想做电焊机,铭牌上写的是1KVA,220V,额定最大电流4A,1KVA是不是1000w的意思呀
初级线径是1mm,我想换成2mm的,次级自己绕线,用家用绝缘皮电线
请问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