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FG最全换手资料!

楼主(2008-09-02):
呵呵!!终于买到12FG了!圆了小时侯想拥有一台多通道遥控器的梦想!!!在此顺便感谢5IMX,感谢湖北风云模型!感谢CCTV,感谢所有帮住我的人,感谢~~~~!!!等等!!不好意思跑题了!!本来是打算放弃的了!!没想到5IMX上发了个牢骚贴!!竟然运气好转!!!到货了!!呵呵!!
8月28买的,9月01日到手!!就是昨天!!高兴坏了!!摸了半天!!由于我自己习惯了左手油门,本着个人习惯问题,终于在晚上!开始了遥控器的换手过程.
呵呵!!这是刚到的照片!

楼主:
好小的高频头哦!!

多买了一个146IP接受机,

原配的小附件

楼主:
收货报告完毕!接下来是正题!!!换手全过程!

准备换手的发射机!!呵呵!像不像案板上的带宰羔羊!!哈哈!

第一步!!
先把发射机上的配件拿下来!高频头,天线,电池!顺手把后盖上的两个橡胶板扣下来!

卸下后盖上的6个螺丝后!轻松的分开前后盖!

拔下后盖上的接头!!我们仔细看看!12FG的内部也很简单哦!!没什么复杂的线路!
卖得也够贵的了!鄙视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谁叫我们完模型的这么少人,要是像手机一样!
人手一只!我看最多卖500块!!呵呵跑题了!!继续继续!!

楼主:
看一下!这就是我今天要更换的主角!!两个摇杆!!

原来天线座是这个原理固定锁紧的哦!看来以后螺丝不能放太松了!!

先卸下弹簧!!最好使用尖嘴钳!或镊子!!小心别弹没了!!
红圈表示弹簧原来装的位置!

取下右下角的黑色塑料块,你就能看到一个金属棒!这个就是以前介绍换手过程说的插稍了![/

用钳子牢牢的夹住它!向外一拉!!OK它就被卸下来了!!很好搞!!

网友A:
继续啊,我也是12FG在考虑还手。。。顶

楼主:
为了防止插销丢了!!我先把它轻轻的先插到另一边上!!

接下来需要把!另一个弹簧座卸下来!这个时候我发现!空间太小了!
要把那个螺丝底下的弹簧座拿下来,不容易,看来摇杆总成是非拆不可了!

摇杆总成拆下来了!!

楼主:
就是要把这个拆下来!!还有螺丝哦!!

先把那个塑料座推到底部!然后从后面顶一下!就能拿下来了!!

这是拆下来的两个零件!!

楼主:
把刚才轻轻放上去的插销,用力顶进去!顶到第2的位置,要小心用力哦!
别顶过头了!

接下来把弹簧片从另一个摇杆总成上拆下来!!

这是拆下来的弹簧片!拆之前先看看两个黑色的塑料垫片的位置,别装反了!
我一刚开始就是装反了一个!会卡住的!全换完了才发现!又拆了一次!浪费时间!!

楼主:
看一下!这是拆下来的弹簧片!左边的那个黑色垫片突起的部分朝下!右边的突起朝上!

卸下两个总成的12FG!!像不像一个面具!!呵呵!!

再看看!!

网友B:
HOHO!我的没有你这么麻烦哦!只是兑换一下弹簧和卡片完成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这么有耐心一步步教大家学习换美手哦!

楼主:
装上去了!!呵呵!!任务即将完成!!

近点再看看!!

楼主:
大工搞成!!!呵呵1!其实挺简单的!!拆一下你就不会怕了!!

换完之后!记得在系统里设置一下!!这个我忘拍了!借别人的图片一下!
设置的时候要说一下!!原先设置好的模型!还是原来的右手设置!!要新设置的模型才会
为右手油门!那原来设置好的模型要到遥杆功能模式里换一下通道的杆位就可以了!

网友:
左撇子就不用换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啊,我也是12FG在考虑还手。。。顶

呵呵!你回复得倒挺快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HO!我的没有你这么麻烦哦!只是兑换一下弹簧和卡片完成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这么有耐心一步步教大家学习换美手哦!

其实也是一样的!!兑换一下就可以了!!只是我比较罗嗦!!把细节交代清楚了!!!

网友:
问问LZ.  买成多少米?

网友:
楼主发得太晚了,我当时改的时候没有这么详细的图片,就看了台湾论坛的一些资料,qq上问问朋友,弄了2  3个小时才改好!

楼主:
呵呵!近期才等到有货,刚到手!!呵呵!!
17楼的53XX.

网友:
降得太厉害了,我当时接近6xxx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简单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