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迷糊了,求教!!!(见图)

楼主(2008-09-02):
最近学做虾艇,已完成一半,在安装时发觉自己有些迷糊了,与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理解了,可对照了坛子里的照片后实在是迷糊得不行了,好像大家的安装都不太一样,自己想了一下,画了个草图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哪里是我理解错了。
1、轴偏左,延长了力臂,利于克服扭矩
2、舵偏右、水刀安装在右,利于舵、水刀尽量能吃到水
3、右边的虾腿也是延长了力臂,利于克服扭矩和右转
谢谢指教

其它模友的图片解说

图中弯曲的水刀是不是利于左转?图中的螺旋桨应该是顺时针转动,船身有逆时针的扭矩,多为何装在右边?

楼主:
舵为何装在右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为何装在右边???

有利於轉右弯,
在左边浆的推力/渦流和氣泡都做成不稳定的轉向(机器/电机加减速時)

网友:
玩煅蝦艇是集合水流/氣流和动力而设計出來的一種能貼在水面上高速飛馳的船!

引用 楼主:
最近学做虾艇,已完成一半,在安装时发觉自己有些迷糊了,与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理解了,可对照了坛子里的照片后实在是迷糊得不行了,好像大家的安装都不太一样,自己想了一下,画了个草图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哪里是 ...

我不是不想回答!我是想你應多作試驗才作深入改良才会体会到做船的乐趣!
問题看看有别的師父会不会先幫你解答,(也许会出现很多的答案).

网友A:
我当初作了三条外形完全一样的虾,采用不同的装法进行试验。

网友:
船底的沾水部份和氣流方面有改進嗎?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作了三条外形完全一样的虾,采用不同的装法进行试验。

毅力不少啊!
可把心德和LZ交流一下嘛.

楼主:
第一个图和后两个图,螺旋桨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但舵都安在右边,是第一个图错还是我理解错了。
其实,除了实验外简单的力学分析,可以让我们更明白一些原理,理解的也更透。论坛对于广大模友来说,就是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就个人而言,认为实验是极为必要的,也是充满乐趣、智慧和辛勤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爱好者,工作、家庭、学习之外的模型时间实在是很少,更何况经济还要允许,所以忙里偷闲的玩航模实在应该算是一种可爱的坚持!!!
C.K.Y应该算前辈了,还请理解!

网友:
深感支持和理解!

一般來说上图也可幫助快速理解和分析.(你的蝦艇制作的過程也可上图给广大綱友分享一下),在末下水前也可先作合理的修改,也可幫你省回不少時间的!:loveliness:

楼主:
谢谢了,我会将虾的制作过程发上来,其实这次也确实是想试验一下,我用自行车辐条自己DIY了一个硬轴,用弹簧与电机连接,反正是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
我也找个板凳坐着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