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老模型认识这个发动机啊?????????

楼主(2008-09-02):
哪个老模型认识这个发动机啊?????????

网友:
不认识帮顶!
沙发哦!!!!!

网友A:
三叶21级的海模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叶21级的海模机器!

到底是泉州老模型...!高人

网友:
我还有一台没开封的做收藏。

网友:
 海模用的三叶旧款发动机!早年(90年代)用的三叶也没有这个好!这款应该是80年代的产品吧!以前青少年赛“(90年代)的三叶给我一个假期报废了6台”,我们老教练不知道从仓库里找出4台,我用来搞F1V-3.5,在95年~97年间可以到12.713秒之间的速度   ,还要比较耐用!使用时注意两点:1)还是早期OPS的毛病,就是连杆的铜套比较容易磨损。2)发动机的水冷套可以拆掉,发动机缸顶直接换用原来4个螺丝改短固定,在发动机缸中重新车一个水冷,这样发动机用起来就不会太笨重啦!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好启动不?耐用吗?

网友:
谁有多的

出一个给我?我是新手,多关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启动不?耐用吗?

还不错,稳定性比较好!但是高速段油门调整有点难度,还有“谐振点”要找得很准,高速就很容易上去!如果只有一台就麻烦点!可能现在找配件连杆什么得都比较难!

网友:
前段时间整理杂物箱,其中就有3台这个发动机,因为有1台的缸盖螺丝已经锈断了,顺手又将其组合成2台,记得有1台非常稳定是以前跑F3-V的。

准备有空的时候装条船给儿子玩儿。

网友:
这种机器我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