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省钱,玩三通的LAMA

楼主(2008-09-02):
我是菜鸟,玩了三个月的LAMA,觉得这个选择还是很不错的。
1,稳定性很好,共轴双桨。
2,功能不少,前进、后退,上升,下降,左转,右转。
3,配件价格便宜。340mm的主桨一副四片,5元左右。
4,整机价格便宜,200元以内。

建议:
1,练习场地:地下汽车停车场,无风,空间大。
2,电池:最好用锂电池,7.4V 1000mah以上,原镍氢8.4V 400mah(7节2/3AAA)可用7.4V的锂电池代替,当然充电器要专充锂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找玩玩具的论坛,可是找不到,请帮我推荐那样的论坛

网友:
玩具可以是模型,模型可以是玩具~~~~~~~~

网友:
4通是用陀螺仪的,3通是靠浆的

网友:
建议玩四通的LAMA,

这样比较好玩,可以为以后玩高级的比如6通JJ打好基础

网友:
7楼是医生吗?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猪是搞销售吗

我不是搞销售的,买到了好东西,与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开关摔坏了,目前直接短接一下,又能飞了。
我的飞机是双马9094

网友:
楼上的, 我有一个一样的, 可是好难飞啊, 自旋基本上搞不定, 好不容易微调到不自旋了, 油门一动又开始...

电池不行, 我估计在两分钟量级

的确耐摔

网友C:
我也有一个,飞一次,摔一次,无法控制,没办法又买了个ESKY  V3

不是我吹牛,V3是凤凰,9094是蚂蝗,没法比

楼主:
9094,电足时左转,电少时右转,我现在就将微调设在中间偏右30度左右。一开始电足时,将方向杆微右打,最后左打。9094的原配电池太差了,换锂电后,能飞10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飞一次,摔一次,无法控制,没办法又买了个ESKY  V3

不是我吹牛,V3是凤凰,9094是蚂蝗,没法比

ESKY V3是不是很贵?是四通的吗?凤凰与蚂蝗,具体比比看呀?

网友:
大哥你那是玩具好不好,这里是模型论坛!

网友:
三通就算了,没有十字盘,连副翼都没有-----飞机想左右平移都没办法;不是瞧不起3通的,至少也要个LAMA吧,价钱也差不到哪去,也就300多吗

网友(2008-10-03):
长见识,介绍、讨论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