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用4S飞325及其他450机

楼主(2008-09-02):
325哪都好,唯一一点缺陷-----太伤电池,由于动力太暴,我的几块20C2200的3S电池和25C2200的3S电池飞了两个月左右,都鼓包了.
要是搞航线还可以,但现在开始弄3D,所以追求极大的暴力效果,电池已经动力明显下降.
今天把8块鼓包的3S电池改成了6块4S电池,动力更加强劲,油门只用原来油门曲线的三分之二就超暴力,而且电池不热,可以大大保护电池使用寿命和保证动力.
建议大家都改4S电池吧,同时也怀疑450级直机用3S电池是不是电池商在误导玩家的一个诡计.

网友:
“450级直机用3S电池是不是电池商在误导玩家的一个诡计.”,赞~~~~~~~

网友:
用4S电池要用多少A的电调?

网友:
用4S电池要用更少A的电调啊

网友:
=小白再作决定

网友:
建议系统测算一下4S电池带来的重量与电机负载等因素的利弊。

网友A:
4S只是增大电压,电流不变,算下来是总输出功率增加,同样电流下电机转速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只是增大电压,电流不变,算下来是总输出功率增加,同样电流下电机转速提高了

总电流是不便,不过分摊到4块电池上比3块电池上对每块电池的负荷要了。

网友:
电调输入电压5.5V-16.8,能用4S吗? 4S充满就16.8v了,要是过充了就不只16.8V了,那电调受不了吗?

楼主:
还是用原厂升级电机和好应40A电调,周末去试一下效果.
我觉得不会有问题,其实换4S后,把油门曲线也降低了,与原来用3S时的转数还差不多一样,最主要目的是保护电池,3S的飞时间长了鼓包,动力也开始下降,用4S应该能缓解这个问题
另,4S比3S重50克.

网友:
接收岂不是要加UBEC了。。。

网友:
用4s飞450是不用换电调的,一般都支持4s的,但电机要改成2800kv左右,电池的负担是少了,但电池的成本也高了,因为炸机很多时会把电池炸坏

网友:
在厂里见过用4S飞325,当时还不是用升级电机,大奖转速3800,很恐怖,移动像苍蝇一样快,基本上可以垂直站着飞。不过对桨的要求高一些。
高电压小电流效率高。

楼主:
对大将确实要求高,我用在某一个骗子那花20元买的玻县将,高转数时,大将就瓢了,乱抖动和乱颤,将的质量不好不行,又买了点33元的黄黑波罗大将,今晚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 值得一试...........

网友:
这个问题早之前就考虑过,就是没有见到小白没有进步的尝试!

网友:
要不要一步到位,试试 6S 飞 325?会不会更有效率?

最近开始测试,电调电机都有解了。

6S 可以考虑用两个 3S 来串联,例如飞 180 的 3S/1000mah 或 1300mah 电池。
(如果不怕重,两个 3S/2200mah 串联也是可以的。)

楼主:
经过测试,完全可以
4S暴力效果超爽.周六试了4S之后,再飞3S根本就没法飞了,感觉象老太太一样有气无力太肉了.
4S适合开始追求暴力阶段的人,3S适合旋停和航线阶段的人.但我建议新手也直接上4S,只要把油门曲线降低就可以了,并且大大保护电池,有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对电池奸商们是一个打击.

网友:
汽车电瓶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