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无落

楼主(2008-09-02):
前2个星期买了个GL450先练习了
模拟器
,但是练了2个星期都没学会降落,飞机飞起来越来越快,越飞越不稳定,死活不减速,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操作才可以把飞机在高速飞行状态下停止下来呀?
还有飞机在高速飞行过程中总喜欢向左偏,这个正常吗?

网友A:
直机向左偏正常,可以调整一下副翼舵机连杆减轻这种现象,高速飞行可以使用刹车,就是升降舵向后拉,就可以停下来了

网友B:
拉低油门即可降落了。
老往左偏,可以调整遥控器上的微调往右。

网友C:
向左飘是正常的,地面效应~~~

网友D:
左边正常,如果是快速往前飞可以快速拉升降舵然后立刻回中应该就慢了然后在慢慢调整飞行姿势

网友E:
要学会控制油门,就像开车踩油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