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电机动不了请教下磁极的数量问题!

楼主(2008-09-02):
用CD改的 0.29的双线 10T 星型接法。因为我买的磁铁尺寸不是很合适,只可以装22片在外转子上,于是我用S-N-S排列装了22片上去,结果上电只能轻轻抖动(这是不是大家说的无刷打嗝想象?)。用的是很早前的那中辉盛15A电调 3S的里电 (是不是电调的问题?或者是进角没设置好?...)

9级的定子 除了 12;24级的磁极以外还有什么选择 (在12-24之间比如说18.16什么的?)另外请教下定子和磁极之间的关系。下面上图

下面是磁极(有没有可能是磁极间隙不均匀造成的,大家看看)

定子

网友:
磁极也太多了吧,或者是极性不对

网友:
两个同极一组,24片刚好12组,就可以转了

楼主:
三楼:磁极我都确认过了 没有错的

四楼:我的磁铁最多只能放进去22片,放不了24片

  大家知道定子极数和磁极数量是怎么匹配的吗? 象这种情况:放12片浪费很多空间,放24片又放不满,该怎么分配最有效率的磁铁极数呢?

网友:
12片就转了  几乎一个N和一个S  在一个定子的极上  你想能转吗

网友:
2个磁极之间不一定要紧挨在一起,可以留一定的距离,这样你想排多少级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