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怎么不出来想想办法减重呢??

楼主(2008-09-02):
难道设计这个秤砣很好飞吗??希望SJM别把第一批当作小白鼠,别伤了大批模友的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设计这个秤砣很好飞吗??希望SJM别把第一批当作小白鼠,别伤了大批模友的心!!

不减肥也很好飞,基本上飞惯450的适应一下就能飞一样的动作。

用4S飞标准重量的已经可以很爽。

我就不打算减肥。

减肥是为了降耗和降低对电池的要求。

网友:
lz还是没有理解sjm的设计理念
转帖个很有意思的海外模友的评论,看完就完全理解sjm的良苦用心了:-)

Jeeze some of you people... Give it a break!

This is a beautiful exotic helicopter! Your rules don't apply!! This is different! This is cooler! This is the latest thing! The bleeding edge! This is exotic!

It's not heavy! It's built like a heli tank designed to survive combat maneuvers deep in enemy territory! Look at the boom, it's like a barrel of a gun! Bang! That's exotic!

More than 5 minutes in the air?! Think about it!! These birds musn't stay in the air for more! An exotic bird needs to be elusive and mysterious! Is it in the air? Maybe it is, but maybe not! How exotic!

One way what?! Why the heck would you want to go the other way?! We only want to spin right, right!? We don't need no left, man! The exotic way is the only way baby!

Do a flippy what maneuver now?! You can't expect the same boring stuff from something this exotic! This is designed to move unlike anything you've ever seen before! Cause it's exotic!

It's like a bird that wants to swim into the sea! Look at Shamu! It jumps from the sea into the air! It wants to fly like a bird! They don't need to follow any of your rules! They're exotic!

Pre-ordered sexy six! I eagerly await my exotic babies!

网友:
不知LZ认可又重又稳又耐炸的180,还是又轻又飘一摔就坏180,想兼顾是不太可能的.
谢LS的试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另出一个轻量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 RCGROUPS上的回复,我看过了,确实不是很认可他的说法。

感觉就是有点重啊,这么多模友都在减重,怎么就不见到 SJM来相应呼声了呢???

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这个只能是赞同不赞同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红色字体 表示攻击性和挑战性的意思,还是不要用红色来回复的好。

都是 SJM服务好,那也应该相应一下模友的号召,看看论坛多少要求减重的180.

要是sjm做个jj大家啥也不管都说好,以后 就该等着SJm倒闭了,没有意见的时候就该关门了

我提个应该出减重升级件的 意见

网友:
其实180不减重还是很好飞,是真的,我完全赞同。很讶异这个小机子可以这麽稳,应该多半是拜高精度金属件与扎实的重量所赐。

但是减重就会变轻飘飘而难飞吗?减重就一定会破坏原本耐炸的结构吗?兼顾减重与耐炸就一定是不可能的任务吗?

我想,还是有某些减重的空间可以处理,只要多用心,甚至还会出现「又减重,又增加耐炸性」的设计出现。

谁说我们不能挑战更上一层楼的设计呢?我们正在陪着SJM做出史上最完美的迷你小电直呢!

这是在写历史啊!SJM与大家要一起携手努力,更用心,才能对历史负责!

扫片江湖的450是怎样完美起来的?就是小白们不断实验,要求改这改那,而厂商也虚心不断精进的杰作!

有趣的是,就算打下江湖,还是有很多人对无数人贡献的智慧结晶感到不满,甚至还有人不满地说450设计是垃圾呢。

这表示,即使千锤百练好几年,也还有许多进步空间的啊!

因此,建议SJM要虚心思考,一开始选了「重」口味的策略是对的!机子好飞又有特色,全球都会讨论它。

但继续搞些轻量化研究,总是大家的期望,也是求精进的方向之一。

这次,走入主流的机会来了!超轻量,超耐炸,超稳重,超好飞,超灵活,是可以全部兼顾的!

超越 100, 200, 250 的机会,就看是否愿意走向民意,直接面对主流品牌机种的战场!

楼主:
同意楼上的兄弟的说法啊。就是要不断的精进,才有奇迹出现。

180确实不错,但是赶工的痕迹太明显了。既然小白鼠当了,意见有了。SJM应该开工了。很多设计就是可以优化一下。减一点重量会好飞一点,还省电。而不是极端的变轻,不耐炸
有这么多爱好者支持,这个小鸡鸡在好好完善一下,肯定有市场。量大,价格就能下降。最后就会普及。很多新手都会用这个入门。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飞机了,而是推动了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字体 表示攻击性和挑战性的意思,还是不要用红色来回复的好。

都是 SJM服务好,那也应该相应一下模友的号召,看看论坛多少要求减重的180.

要是sjm做个jj大家啥也不管都说好,以后 就该等着SJm倒闭了, ...

红色的字不是回复部分,是引用部分,所以不涉及礼节 ,这里用红色代表重点,等同于在书上用红笔画出重点部分 。

到目前对180的最大反面意见是重,但这个重首先并没有影响飞行性能,反正我的325、430怎么飞,180照样怎么飞。

亲手组装了两架,所以对180的结构好歹算略有了解,感觉重的主要原因在螺丝和轴承上,螺丝和轴承都采用了远远大于飞行性能所需的级别,同时为了这些大级别的轴承和螺丝,相应的结构也增大了。
用这么大的轴承和螺丝,更多的原因我认为是为了安装和维修方便,反正我不打算做钟表匠,所以我支持。

除此以外,如果想通过镂空来达到减重,我的意见是效果不会很大感觉能掏空的厂家已经掏空了,剩下给我们掏的空间不多,再掏就影响强度了,为了一点点效果大幅降低强度还要费很大的精力。

剩下的就是从电子设备上减了,估计除了把线剪短把壳去掉,方法也不会多。

所以我就干脆不减肥了 (我懒,不要学我)

设计,往往是取舍的问题。
日本车省油,德国车耐撞,鱼与熊掌,各取所需(我的车子多年前第一次碰撞是和市政府的一辆皇冠3.0亲密接触,用了600块钱的代价把对方的格栅、大灯、前盖、水箱、左前车门干掉了,怀念一下)

不过意见归意见,对于正在刻苦减肥的模友还是佩服和精神上支持的。

网友:
我还等正式版出来再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给别人的回复 ,信件中,出现红色字体是一种挑衅,希望你编辑一下,这是基本礼节。更是一个常识了。版主都不知道这个么??哈哈

当然需要厂家多加改进,难道什么问题都要推给消费者吗??厂家做完产品需要不断的改进,这个第一批的机器问题不好,比如我的大奖非常不平,尾轴是松的,球头扣非常不一致。等等

很多朋友看到这些问题都望而却步了,尤其是重量,很多可以改进的小地方。

难道这个机器就这么卖能普及?不改进就不会进步。现在SJM却不出来说句话了。
而在预定的时候没事就发个帖子,长个录像。现在呢??没声了?
没看出SJM服务好,至少我没感觉到!!!

网友D:
红色的字不是回复部分,是引用部分,所以不涉及礼节 ,这里用红色代表重点,等同于在书上用红笔画出重点部分

我国传统书信的落款印信也是红色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信笺顶部都有红色的单位名称;还有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也用红色

以上种种,并没有挑衅成分,而是提醒注意或者正规庄重的意思。

还用古代的**书,还有近代的决心书往往用红色的鲜血写成,这个也不是挑衅,而是代表一种决心。

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还有,再三声明,红色部分并不是回复部分

否则的话全国最不讲礼节的就是老师了 既然那么敏感我把它改成玫红——爱情的象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红色的字不是回复部分,是引用部分,所以不涉及礼节 ,这里用红色代表重点,等同于在书上用红笔画出重点部分

我国传统书信的落款印信也是红色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信笺顶部都有红色的单位名称;还 ...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惯。

红色,在西方文化当中绝大多数场合用于表达愤怒以及警告、警示的意义。所以西方人交往当中一般极为忌讳使用红色。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一般红色用于喜庆较多。至于49年以后的很多公文用红色,甚至文=化=大=革=命10年当中铺天盖地的红色海洋,结出的是什么果实,实在值得我们反思。

总体上讲,红色比较容易刺激人的情绪和感情,令人激动,削弱理性。所以还是建议版大在讨论当中慎用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惯。

红色,在西方文化当中绝大多数场合用于表达愤怒以及警告、警示的意义。所以西方人交往当中一般极为忌讳使用红色。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一般红色用于喜庆较多。至于49年以后的很多公 ...

好啦,那就紫色

网友F:
好在我对3D不感冒````````

但求正飞航线能飞个四平八稳```那就哦哩咯帝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在我对3D不感冒````````

但求正飞航线能飞个四平八稳```那就哦哩咯帝囖```````

即使3D,和现有重量也不矛盾

网友:
用400级的动力, 400级的重量, 400级的工艺, 造出一个200级的飞机, 还很好飞, 真是太有才了
sjm何尝不想减肥, 加工水平不允许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朋友看到这些问题都望而却步了,尤其是重量,很多可以改进的小地方。*V'z*v0[6l.f"\*Y;G

难道这个机器就这么卖能普及?不改进就不会进步。现在SJM却不出来说句话了。
&z&X3[,R#d而在预定的时候没事就发个帖子,长个录像。现在呢??没声了?
...

老是顾着颜色的问题倒是把正题忘了。

SJM的客服QQ:448938916   上班时间一般都在线上,有问题QQ联系应该都有解决方案。

也可以上www.sjmrc.net查一下客服电话。

最近SJM老大好像都没上5iMX,好像私人QQ也不在线,之前和客服联系时说好像他最近经常不在厂,应该是外出没办法上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