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这样配置如何

楼主(2008-09-03):
请教各位老师,刚飞好了lama v3悬停,想上个450,已有空机。先练习简单的动作,并且囊中羞涩,不知这样配置行吗?
450配置:电机 固朗3500kv,电池 亚拓原厂,电调 亚拓原厂,舵机 辉盛mg995 金属,锁尾陀螺仪 非耐克斯,锁尾舵机 韩国262hb,控 天外飞 ft06-c。您看可以吗?谢谢

网友:
辉盛mg995 是标准舵机,装不上450的.
对应可用的型号是sg90

网友:
电池和电调别用亚拓原厂的,贵啊

网友:
练练悬停,十字盘舵机用辉盛9克舵机就行了,就有就是天地飞的控要小心啊,听说这控经常失控的,其它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先买个模拟器吧。。T6C我是没能力调整好了,还差点自杀!

网友A:
450配置:电机 固朗3500kv,电池 亚拓原厂,电调 亚拓原厂,舵机 辉盛mg995 金属,锁尾陀螺仪 非耐克斯,锁尾舵机 韩国262hb,控 天外飞 ft06-c。您看可以吗?

我看全部都NG
GL2012WS 电机一般,振动较大。
电池,电调YT的不一定就好,还不好x牌+好赢
mg995用在450上?你见过995吗? 搞65mg才是正道
陀螺 非耐没有用过,不过用个大家都在用的,可以省事很多,401吧或240改401,米多pg-800可以更为你省事很多
尾舵 262还可以,基本够用了,要想不浪费投资,还是9257或 261hb吧
遥控器 买个JR的入门6通,比6ex, 天x飞之类的强百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配置:电机 固朗3500kv,电池 亚拓原厂,电调 亚拓原厂,舵机 辉盛mg995 金属,锁尾陀螺仪 非耐克斯,锁尾舵机 韩国262hb,控 天外飞 ft06-c。您看可以吗?

我看全部都NG
GL2012WS 电机一般,振动较大。
...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