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手喜欢做飞机?

楼主(2008-09-03):
就因为一个字:穷啊

没钱买飞机,只好自己做了。

网友:
也不是哈~~~自己做有DIY的乐趣撒~~现在很多小飞机也才百把块一架,像翼龙空机更是便宜得只要95,自己做飞机不一定和没钱有关系。

网友A:
也不都是,老鸟的误导很重要,结果新手炸机,退出模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都是,老鸟的误导很重要,结果新手炸机,退出模坛。

就是也 不知道是谁最开始误导的 新手就是喜欢自己做 以为更好飞 但是花了1天两天做出来的飞机 通常都是因为技术不够 秒炸 再问 他回答:我要享受炸机的乐趣 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也 不知道是谁最开始误导的 新手就是喜欢自己做 以为更好飞 但是花了1天两天做出来的飞机 通常都是因为技术不够 秒炸 再问 他回答:我要享受炸机的乐趣 555555555555555555555

呵呵,飞行技术不够也就算了,新手连装机都不会,有的舵还设反了,怎么飞啊?一架飞机好不容易装完了(其实很多地方装错的),又化了很多心血做图装,结果秒炸!有些人折腾了几个月,硬是没飞起来过。

我们这里都是先飞成品机,等技术练好了,再自己设计做飞机,为什么呢?买的飞机炸了不心疼,反正是人家做的,而且比较耐摔些(比如EPP的好小子、翼龙、蓝宇的赛丝纳),比较结实,也好修。看看下面这位,飞了1年,练好技术后,自己开始做飞机,现在是3D高手了,这个飞机漂亮吧,而且各方面设计都非常好,整机重量在100克出头点,新手行吗?

网友:
不管自制还是成品,最基本的知识都是需要的。

不能静下心来学习的,成品一样炸了一架又一架。

网友:
其实这类新手主要还是不够耐心~~基本的安装飞机设备,只要在论坛多潜潜水,应该是不大会搞错的(诸如舵面设反之类),像我第一次做飞机去飞,就来了个秒炸,回去修好后再飞,比第一次多飞了30秒,回去修好了再飞,慢慢的飞的时间就多了,最后可以飞完电池没电,呵呵。
其实玩模型的魔友们可以大致分为几类(暂且只说飞机模型)
一、注重飞,不太喜欢DIY
二、飞得少,更喜欢DIY的过程
三、又喜欢飞,又喜欢自己动手的过程。
新手在选择到底是自己做呢还是买成品呢,可以先看看自己大概属于哪一类,这样一般就不会刚开始玩就失去信心而退出了。像我就应该属于第2类吧,做飞机的时间比飞的时间多多了,甚至有一架做好了,还是朋友飞的,自己没飞过就拆了(试飞后觉得那架飞机不好玩),呵呵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老魔们多包涵

网友:
为什么新手就一定要炸机呢?我觉得新手不应该炸机!我开始练习飞行的几个月,就从没炸过机。

新手的第一次很重要,好不容易拉个人入伙,要珍惜啊!只要他第一次上天顺利飞行,他就尝到了甜头,以后就“湿手沾面粉”甩也甩不掉了,这和吸毒差不多。所以一定要培养新手的信心,第一次飞行顺利,你可以赞扬他一下,比如,“这么快就学会了飞行,厉害!人家学个几个星期还没你飞得好,你这方面很有天赋的。”诸如此类的话,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我穷,自己做,一架KT飞到散架,还舍不得扔,留着拆板子

网友:
飞飞机有乐趣,做飞机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做一架飞机不厌,天天做飞机就厌了,比如早上7点出门上班,晚上1、2点回家,再天天晚上回来后做飞机,每周做2-3架,做个6、70架,试试。

网友:
我是新手,我自己做飞机的理由是这样的,不知道能不能代表大数人的心理:买了个商品机,但是怕一上手就炸了,实在舍不得,所以先自己做一个,反正花钱不多,炸了也不心疼,等飞熟练了再上商品机。

楼主:
不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就算有成品机也不一定飞得好

网友:
各抒己见,说说无妨!
   个人觉得买入门级成品,新手容易上手。玩过之后对基本构造及原理会有客观认识,自己再主动动手修理下、研究下,其实进步应该会很快。当然了最好还是有劳鸟帮助指导,避免走弯路!
    新手自己动手做飞机当然好,但是确实容易出现构造、连接、调试等问题。试想下,连飞都不会,会知道如何调整飞机吗?所以,个人认为新手不宜自己做机首飞,等有一定基础后再来体会做机的乐趣吧!

网友:
我儿子喜欢飞3A和3D,3A太费钱又没有好场地,3D又没有那么多合适的练习机,什么index、330练3D都不错,也就苦了我这个老爸了。

其实做个白切机还是比较简单的,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尺寸和舵面。

做了一屋子飞机,怎么也炸不完!

做飞机给儿子练手很快乐!哈哈!

喜欢动手而且很有感觉的人还是少数的,不擅长动手的人千万别学我,还是多学学猎鹰,潜心学习飞行技术才是正道!

网友:
飞行员不会造飞机,工程师不会开飞机……都不奇怪,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做6/70架飞机当然累,但是好象一般人用不着做这么多吧?飞都飞不过来

网友:
呵呵..飞机不是用来炸..是用来飞的..

网友:
新手做飞机,主要是没人带!
有人带,做飞机也好,买成品的也好!都能飞```
问题是没人带的话,给你成品机到手就可以飞了吗?
怕是不可以吧?装配的好坏不比制作简单``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多学习基本的知识~~~

网友:
不管是自己做还是飞商品机,先在模拟器上把技术练好吧,这样才能花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多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