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炸了,我的天,第一次倒飞就这样惨!

楼主(2008-09-03):
秋天到,抓紧时间练练,在G4上已经练了两个月的倒飞悬停,很是有把握了,还用变速齿轮加快了G4的速度。今天、终于、鼓足勇气, 上。
       先来3组电的正飞航线,很是悠闲。
       第4块电,开3D,大桨狂转,心里有点慌,生怕机机散架,只敢用3D模式用了下航线,试试油门的感觉,好象比航线模式要灵活多了(废话,3D模式么正负螺距在油门上各占一半,当然灵活),3分钟转瞬就到,换电。
       第5块电要来真的了,深吸一口气,将飞机拉高到10米左右,打升降舵,翻!飞机在天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啪”的一声,掉地了,搞不明白,为什么会炸呢?我心一点都不慌呀

按照国际惯例,统计了炸机损失:
1、大桨肯定是坏了;
2、横轴肯定也是坏的;
3、直轴待定;
4、头盔也坏了;
5、尾管稍弯,也得换了;
6、其它内伤有待进一步检查。

用手机拍的,不是太清楚,大家将就的看看了。本不想发贴的,但最近WING区太冷清了,看不过意。

网友:
我也准备翻了,看楼主这样,不敢了!

网友:
忘了开3D,还是紧张。

网友:
炸鸡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你的飞机有没有负螺距呢??
还是你没拉负螺距??

网友:
拉螺距时机没把握好

网友:
仔细看下负螺距正常不,老JJ就是这样。明明调好的JJ,在真正飞的时候负螺距老是感觉不够。已经调到-10度+100%油门了。感觉倒飞上升力度都不够...

网友:
顶一下伤心的楼主呵

网友A:
呵呵!~还没见到第一次倒飞悬停不炸鸡的人呢!

楼主:
谢谢王子、27、GO等朋友,看来还是自己功夫不到家,还得加强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没见到第一次倒飞悬停不炸鸡的人呢!

很多人都可以第一次倒飞悬停不炸机,我也是倒飞了一个半月才第一次炸得

网友:
我想可能是心理因素吧。还有因为第一次的原因。

网友A:
解释下了:我指的倒飞是指悬停一小会了,呵呵!

要是简单反过来就炸有点少了!

LZ加油1

楼主:
成教又开课了,哎,飞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图伤悲啊

网友B:
JJ老了,有时候正螺距一切正常。但是负螺距的时候就双浆严重,导致上升动力不足炸鸡。
所以在倒飞悬停之前,在翻几个,试试负螺距的力度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释下了:我指的倒飞是指悬停一小会了,呵呵!

要是简单反过来就炸有点少了!

LZ加油1

我倒过来的时候确实是倒飞悬停了一小会了,呵呵

网友C(2008-10-05):
回复 网友D:

调到-10度+100%油门,servo horn有沒有頂大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到-10度+100%油门,servo horn有沒有頂大齒。

没有,角度再大点也不会顶的。你的会顶到吗?发图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
多练模拟,功到自然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JJ老了,有时候正螺距一切正常。但是负螺距的时候就双浆严重,导致上升动力不足炸鸡。
所以在倒飞悬停之前,在翻几个,试试负螺距的力度怎样...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在3D模式下,正螺距没有双桨,负螺距就应该没有双桨,按住副翼框,试着转动大桨看有不有虚位,如果有虚位则会产生双桨,特别是在高速3D模式下,上升动力不足我估计有几个原因:1。双桨。2。大桨质量差。3。电机老化。4。检查动力系统的配合(电机,电调,电池)5。检查传动部分是否顺畅。(注意检查大齿中心座的轴承是否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在3D模式下,正螺距没有双桨,负螺距就应该没有双桨,按住副翼框,试着转动大桨看有不有虚位,如果有虚位则会产生双桨,特别是在高速3D模式下,上升动力不足我估计有几个原因:1。双桨。2。大桨 ...

我解决这个问题是更换了旋翼头的所有球头扣和球头,估计是球头和球头扣老化虚位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