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试雷鸟4代的一些经验,绝对实用!

楼主(2008-09-03):
之前给小孩买了个拉马结果自己中毒了!于是决定入手单桨机,玩下真正的航模!选择有很多,网上找了很多相关贴子,发现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枪手,淘宝上能轻松找到的也就雷鸟和004比较多,最后定了雷鸟,我的理由是它比004个大!
       下单很快雷鸟到手,样子不说了!按照各位老鸟的经验,先把模拟器装上,试试看,里面送的是FMS的模拟器!一上手感觉就是超简单,几十分钟下来,里面的飞机轻松起降空中随便打滚!简直比飞拉马还轻松!也可能这个模拟器不行,因它的起降没有地面效应!电池冲好,上鸟试机!轻推油门,坛里里各位兄弟的问题一一休现出来了,尾桨先转,屁股打圈,快推油门,飞机四面八方乱窜,跟本不可能飞得起来!按置顶贴子里的雷鸟各方位进行调试!这里提到的是平衡杆一定要换成金属的,我的在调试时就断掉了飞了出去好惊险啊!幸好没飞我脸上!拆下研究后发现,平衡杆在主轴处固定的两个螺丝处是受力点,每次转动那里必先受力,原装的材质,不用几次必断!金属的一劳永役,可以用14寸自行车的钢丝!
       桨都调好后,就是陀螺的调整了,由于顶上贴子里的图片挂了,我看了半天还是不明白,只好自己研究了!其实超简单,首先找到雷鸟4的陀螺,就是贴着CYCLONE PG-03的那个东西!不用打开它,仔细看那玩意上面有两个小洞的,找个小一字起子,有多小,只要能插进那个洞并能转动里面的钮就行了,这两个调整钮是锁定行程的,不可以360度转,所以不必担心调过头什么的!左边的是调飞机打转的,右边的是调尾电机的!这样说大家都明白了!至于调大调小,各人喜欢!自己调一点接电试一试,不行再调一点!不用多久就可以调整好!
        最后几个细节需要注意的,建议大家直接把雷鸟的那个原装电池扔了算了,为啥我就不说了!浪费精力,还有装电池的时候尽量往机头前面绑!因为这JJ屁股太重了!玩模拟的时候不用接电源的,不用开开关的!不知道是我的控不好还是什么问题,接模拟器时,以为必须接电源打开开关!第一次玩没什么问题!第二天玩的时候,打开电源开关发现没电,再一看,冲电器坏了,于是找了拉码的冲电器接上去,又坏了!背啊!

网友:
没有下手买雷鸟,准备入004

网友:
雷鸟,只要过了楼主说的这关,就算没问题了~~呵呵

网友:
顶,我的雷鸟还在路上,希望自己调试成功

网友:
顶!我也刚入手雷鸟,电池太不经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