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曲线

楼主(2008-09-05):
哪位仁兄能提供一个华科尔22#E调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详细步骤?

网友A:
以下是转帖:
4.主桨通过调长短连接杆来消除双桨(高低桨),这里非常重要,双桨会让电直损失30%以上的升力.双桨造成的原因就是两个桨的倾斜度不一直,参考说明书,高了的调低,低了的调高就行了.

5.调好PLT,PLT是控制主桨叶面的倾斜角度,也就是控制升力的,非常重要,细心调试.PIT则是控制主桨的螺距,个人感觉不是很重要,调试以后没看出什么不同来,所以可调可不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转帖:
4.主桨通过调长短连接杆来消除双桨(高低桨),这里非常重要,双桨会让电直损失30%以上的升力.双桨造成的原因就是两个桨的倾斜度不一直,参考说明书,高了的调低,低了的调高就行了.

5.调好PLT,PLT是控制 ...

螺距调节很重要呀,怎么会不重要那?不知道楼上是那里转的帖子,感觉有点误人呀!

网友:
这就是转自闽南**的说明~~~~~我的22#E出自那里,也是没学会飞就学会修机和调机的母校~~~~

网友:
其实PLT和PIT是分别调节螺距的,一个是粗调,一个是细调~~~~

网友:
前面有点误导了,不好意思~~